求大佬们帮忙看一下单片机程序,还缺了什么东西?

楼主(2021-06-23):
1.定时器初始化
  2中断函数
3主函数
主函数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各种初始化并开启无限循环检测
输入信号频率值的变化并通过改变fre的值在LCD1602上表现出来(在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初始化函数将LCD1602上显示的字符固定为“fre= Hz”)。

程序

网友A:
缺了根弦。

网友B:
缺什么是指什么意思, 烧入开发板里看一下什么现象,只看程序判断是否缺少东西还是蛮不容易的。

网友B:
缺了什么是指什么意思,烧入开发板中看一下现象,只看代码想找出缺了什么还是蛮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