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震荡求救

楼主(2021-06-23):
MOS震荡,找解决办法,OUT驱动电机,电机的表波如下图所示。

震动

震动

放大震荡

放大震荡

网友A:
所有的开关都是这样开关的呀
没有哪个是真正的直角一条线开关的
高速开关和低速开关的不同只是这个振荡时间的不同而已,现实的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把2个二极管分别与R2,R4并联试一试,也就是把二极管的阳极分别移动到2个MOS管的G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开关都是这样开关的呀
没有哪个是真正的直角一条线开关的
高速开关和低速开关的不同只是这个振荡时 ...

震荡的最大值几乎可以达到22V,可是供电电压只有12V。相当于只能使用VDS一半的电压驱动

网友C:
电机并联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和一个100nF的电容

网友D:
下边的mos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电机是电感,电感上的电流不能跃变,当你切断MOS管的瞬间,电机上的电流如何流通呢?
画出此刻的电机通路等效电路图,再分的看看,估计就明白了。甚至方案都会想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荡的最大值几乎可以达到22V,可是供电电压只有12V。相当于只能使用VDS一半的电压驱动

是的是的,大多都是这样子,有的这个振荡出来的波形是比电源电压还要高的,这也是正常的
电机现状并联一个104无极电容看一下能不能减小一点
像这种电路,接了负载这个电压就会下降的
但不知道你这个的测量点是在哪的?

网友F(2021-11-23):
加大R2  R4的阻值

网友G:
R3,R5是多余的,R2,R4的阻值越小MOS管导通越快,R2,R3阻值要小于330欧,太大就会震荡

网友H:
降低开关频率和/或在漏极和源极之间添加缓冲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