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打板的时候的问题求解

楼主:
新手最近在练习四层板    电源采用负片设计 四层分别是信号层-电源层-地-信号层   发到到立创后给我退回来 如图所示 说我内层的Pad 跟钻孔一样大小 我打电话问他们技术 他说是转gerber文件的时候怎么怎么出现了什么报错 跟我说了几分钟我也没听明白 百度了一会也没太懂 主要周围也没有懂这方面的同学  第一张图上半部分红色的点是电源层过孔以及焊盘 下半部分红色部分地层的过孔焊盘   后面两张图我把标记的部分具体放大,最后一张图是过孔的参数。客服跟我说是四层板电源层出现的问题,我之前画两层板没有出现过,我感觉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但就是自己想不出来,思前想后一天也没搞懂。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懂  所以可能有一些关键的参数、电路我没有上传,如果还需要什么信息请在下面说。我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他说的内层的Pad是指焊盘的意思吗  钻孔是指过孔的意思吗?我的过孔Hole Size 跟Diameter也没有一样大小,他这句pad跟钻孔一样大小的我有点搞不懂。是过孔上面的焊盘的意思吗?

2.他这上面箭头既标记了焊盘也标记了过孔,在电源层标记了我的地、信号过孔以及焊盘,在地层标记了我的电源的过孔。我不太清楚他这些标记是什么意思,我这些焊盘以及过孔哪里不对吗?

3. 我负片画法 内电层的过孔有哪些问题吗?我如何去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最佳答案

网友A(2021-06-24):
请确认箭头指向的焊盘,是否有无内层走线连接。

网友B:
对双面板而言,插件焊盘与过孔在物理形态上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外径与孔径比不同。焊盘需要焊接插针式元件,所以外径与孔径比值较大。4层板的外层通过焊盘或过孔与内电层连接,同样需要有一定的环宽,系统默认其环宽与顶底层相同。非高手不要试图改变。也不要试图把过孔画成盲孔和埋孔。因为多层板做盲埋孔代价很高且大多数加工厂做不出来。你的图片放大也看不清楚,像是外径与孔径相同。不知你的PCB图完成后有没有做规则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双面板而言,插件焊盘与过孔在物理形态上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外径与孔径比不同。焊盘需要焊接插针式元件, ...

您好 我的过孔规则第一次被退回来的时候确实有几个孔外径与孔径相同 我修改过后已经没有孔这个样子 但是我昨天第二次投板 客服跟我回电说还是相同的问题 第二次被退回来的时候没有给我发哪里出错的图片只是跟我说了是相同的问题   规则检查也做过了 都是一些丝印的警告之类无所谓的警告 没有报错 我要不要再问问客服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的过孔规则第一次被退回来的时候确实有几个孔外径与孔径相同 我修改过后已经没有孔这个样子 但是 ...

也可能是你设置的规则超出板厂的加工能力。一般网上承接加工业务的板厂都会在企业公告里明确通告加工精确度。如最小线宽、最小孔径、最大尺寸、最多板层等极限能力。

网友D:
请问有绘制多层板的教程吗?我也想学多层板

网友E:
这个嘛,明显就是焊盘堆叠的参数设置问题 。多层板时,没事不要去改PAD的属性。

当内层有走线时,你内层的环设为0,如图:
就可能会出现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你设置的规则超出板厂的加工能力。一般网上承接加工业务的板厂都会在企业公告里明确通告加工精确 ...

我今天又问客服  客服给我张图  箭头指着放排针的一个接地的焊盘 然后说外层的都正常,但是内层的孔和焊盘就是一样大的  这种排针焊盘的封装我从来没都没动过 怎么会出现孔和焊盘就是一样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绘制多层板的教程吗?我也想学多层板

B站直接搜就有好多教程 我都是看那里的视频一步一步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嘛,明显就是焊盘堆叠的参数设置问题 。多层板时,没事不要去改PAD的属性。

当内层有走线时,你内层 ...

您好  我查看了下 我并没有修改这个参数 我的Top Middle Bottom的三个参数是一样的 都比Hole Size要大 我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我之前画两层板在设计规则里Plane里面的规则PlaneConnect 跟PlaneClearance都调成0了 虽然二层板好像没影响 不过四层板的话就会出现以上问题  怪不得规则检查没检查出来 原来规则都错了  长了一个教训

网友C:
AD 里面有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 单独的电源层的连线规则 之前没注意 下次画四层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