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SSS1700/3S1700设计规格书

楼主(2021-06-23):
SSS1700的参数特性:
符合USB规范v2.0全速运行
符合USB音频设备类规范v1.0
支持44.1KHz/48KHz/96KHz、16位/24位采样率(EEPROM选件)
嵌入式数字混音器,开机后默认混音器静音(操作系统控制)
1.当设置单ADC时,两个DAC通道都与该单ADC数据混合
2.当设置立体声ADC时,L-ch DAC与L-ch ADC数据混合,R-ch DAC与R-ch ADC数据混合
电源模式设置的ROM选项(USB总线电源100mA:默认或500mA配置)
默认支持16和24位,48KHz采样率的ADC和DAC
嵌入式耳机驱动,高达16欧姆负载驱动
ADC线路输入到DAC输出数据路径选项
用于16/24位编DAC/ADC(EEPROM选件)的嵌入式I2S接口(主/从模式)
用于16/24位编DAC/ADC(EEPROM选件)的嵌入式SPDIF输入输出接口
嵌入式无晶体片上振荡器
支持USB挂起/恢复模式
用于USB接口的嵌入式USB收发器
对于耳机功能,USB音频功能拓扑有2个输入端子,2个输出端子,(1个混音器单元),(1个选择器单元)和(3)功能单元(一些单元可以通过ROM代码选项启用)
支持一个控制端点、一个同步输出端点、一个同步输入端点、一个中断输入端点(HID使用中断输入和控制输出)
备用零带宽设置,用于在设备处于非活动状态时释放USB总线上的播放带宽
音量增大、音量减小、播放静音、录制静音、下一首曲目、上一首曲目、停止和播放/暂停引脚,供用户直接控制
音量增大、音量减小、播放静音、下一首曲目、上一首曲目、停止和播放/暂停支持
两线串行总线(I2C总线)用于外部MCU控制整个EEPROM空间可以通过MCU访问
用于主机控制同步的USB HID
外部串行EEPROM(24C02~24C16)接口,用于客户特定的USB视频、PID、产品字符串、序列号、默认增益、默认EQ设置、播放/记录启用和其他选项
EEPROM写功能通过HID或供应商的具体要求,为大规模生产提供方便
预加载的VID、PID和产品字符串以及设置优先级的设计选项:i)外部EEPROM ii)嵌入式ROM
客户特定请求和新的虚拟寄存器(10\u10;其中可通过寄存器写回和读回进行设置,以进行验证)用于软件保护
GPIO和MCU接口寄存器通过HID读/写
真正的头戴式耳机放大器解决方案
支持CTIA/OMTP自动切换TRRS音频插孔(EEPROM选件)
支持AD键检测(EEPROM选项)
支持RGB LED(EEPROM选件)
支持HID键盘(EEPROM选件)
支持IIC初始外部编(EEPROM选项)
鑫创SSS1700/3S1700支持欧美规切换,带线控接听/挂断,音量加减,上下曲切换功能 4.免驱动,插上电脑直接识别,简单方便。
SSS1700是3S高度集成的单片USB音频控制器,带有片内振荡器,可节省耳机应用的外部12MHz晶体组件。SSS1700功能支持192 KHz 24位采样率和外部音频编(24位/96 KHz I2S输入和输出),并具有内置立体声16/24位ADC、立体声16/24位DAC、耳机驱动程序、五频段硬件EQ、,音频锁相环,USB时钟振荡器,和USB FS控制器加物理层。外部24C02~24C16 EEPROM连接为USB VID/PID/产品字符串、默认增益设置和其他定制需求提供了灵活性。
1.SSS1700可以自动调节增益
SSS1700具有AGC(自动增益控制)功能。它可以自动调整ADC的输出范围,使ADC的输出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AGC控制原理图如下,增益可调范围为-23dB~+40dB,每级1dB可调。
AGC参数设置可在EEPROM中设置。控制特性包括时间稳定性、误差范围、主动方式、保持时间、调速等,这些参数需要单独设置。其运行图如下:
按键输入可从以下位置设置:功能输出可分配给:
3.LED 灯效功能
SSS1700具有立体声音频波形梯度指示器功能。通过EEPROM设置,可提供多达六个指示信号(L/R之差,为每个通道共用三个指示信号)。指示信号可接LED作为音频输出梯度指示器。当音频信号为零时,LED可设置为呼吸灯,以增加产品多样性。
设置音频输出指示灯时,可根据所需的输出范围进行调整;每个指示灯信号可有16个电平进行建议的音频设置。
4.五频段均衡器
SSS1700在播放路径上构建了5个频段的均衡功能,提供给用户进行音效调整。五波段均衡器的这些频率分别固定在60Hz、300Hz、1.2KHz、3.6KHz和12KHz。可将每个频带的增益设置为+12dB~-∞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