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语言在转汇编 生成hex时出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6-23):
c语言在转汇编 生成hex时出错该怎么解决
有大佬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A:
如果是未激活,达到一定长度之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你的安装目录文件夹是中文命名的是吗??中文的都没办法生成

网友C:
生成的HEX文件不能有英文的(),但是可以是中文的

网友D:
目录要英文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