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ht1621驱动一个8位的计算器LCD屏的编程思路

楼主(2021-06-23):
请教一下各位大咖,用1602驱动一个液晶屏,做一个8位的计算器,该怎样建真值表,我的意思是做几个表格最方便编程,随时改变各位的显示内容,建一个0-9的真值表是必须的吧,还要建一个地址表格吗?还是说不用建表格有更简单的办法?求大咖指点下显示思路。谢谢!

网友A:
1、拿个计算器,按上2小时。
2、考虑如何处理每次按下的键。按下后你需要干什么?
这样做更接近实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拿个计算器,按上2小时。
2、考虑如何处理每次按下的键。按下后你需要干什么?
这样做更接近实际一些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