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视背光条LED特性?

楼主(2021-06-23):
初测数据如图示。没敢加到3V电压。不知功率多大?

网友A:
上面没有标识功率哇?知道电压电流可以计算它的功率哟

网友B:
首先你看板上有没有标注电压,有的会写3.0-3.1V,3.1-3.2V,如果没有那就建议默认3.2伏,所以图中串联了三个灯珠就是9.6伏,看看电流多大?如果不到320MA,灯珠功率不到1W,如果达到400多毫安,就是1.5W

网友B:
这方面不懂的可以问我

网友C:
看下背光灯的连接方式,几串几并的。4个灯串,就是3.2V左右x5=16v,3并就是20mAx3=60mA,外接恒流源就是16v@60mA的工作条件。 每种灯的工作电压会在3.2V上下,会有一点点电压差异。主要使用恒流源供电方式,控制工作电流方式工作。

网友D:
提示:
LED灯的压降与电流的关系不是常数,虽温度变化也大,不适合用控压的方式来控制亮度,
通常用控流的方式来控制量度。
所以灯条大多是用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没有标识功率哇?知道电压电流可以计算它的功率哟

我是想知道这个灯条LED的最大功率是多少?我有点怀疑3.5×3.5毫米的贴片LED有1W的功率?不敢贸然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不懂的可以问我

3.5×3.5毫米的贴片LED能有1W的功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这个灯条LED的最大功率是多少?我有点怀疑3.5×3.5毫米的贴片LED有1W的功率?不敢贸然通电。

有的,原装的功率不到1W,点亮测试还是可以的,如果长时间点亮就会烧灯,1W和1.5W不同的地方就是里面的晶原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原装的功率不到1W,点亮测试还是可以的,如果长时间点亮就会烧灯,1W和1.5W不同的地方就是里面的晶 ...

怎么知道一个LED的额定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一个LED的额定功率?

图中的就用3.2伏测,其他的就不好说了,工厂一般用积分球测的,3伏灯珠额定工作电压都不固定的范围3.0-3.6伏,6伏灯珠额定电压范围5.8-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原装的功率不到1W,点亮测试还是可以的,如果长时间点亮就会烧灯,1W和1.5W不同的地方就是里面的晶 ...

看来LED的功耗和散热条件关系很关键!13005的常见封装,不加散热片是2W,加合适的散热片可以做到20W!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就用3.2伏测,其他的就不好说了,工厂一般用积分球测的,3伏灯珠额定工作电压都不固定的范围3.0-3. ...

说真不敢把这3.5×3.5毫米的LED用到1W!这套灯条40个LED,能有40瓦以上的功率吗?据说电视背光灯条甚至上百瓦!?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