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双稳态继电器(似乎叫“无功耗继电器”好些)不能普及代替传统继电器?

楼主(2021-06-23):
双稳态继电器仅靠脉冲吸合,释放。没有线圈吸合时的持续电流损耗是其突出优点!为什么不能普及代替传统继电器?如果像步进电机那样一个脉冲信号转子转动一定角度,不是很容易实现电路接通,断开的功能吗?何必要线圈持续的消耗功率?小型继电器也要消耗1-2W的功率的,在机壳内部是一个不小得发热源。

网友A:
价格高,需要两个io来控制,体积大

网友B:
不可靠 震动会导致状态变化 军事 工业 汽车领域宁可用MOS也不会用磁保持 只有固定设备或者家用 反正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才用这东西

网友C:
就算环境可以状态不变,成本也比较高一点,关键是驱动比较麻烦,哪有普通继电器那么方便

网友D:
地板说的对!主要是驱动麻烦,不适合常规应用,需要特定的驱动信号,而常规的继电器驱动信号一般是简单的开关信号,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触点上是否需有此压力?力从哪里来呢?双态都需要压力,还是单态需要压力?或不要?
如果不需要压力,则支持楼主的想法。

网友F:
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靠 震动会导致状态变化 军事 工业 汽车领域宁可用MOS也不会用磁保持 只有固定设备或者家用 反正环境比 ...

怎么会不可靠呢?触点吸合后锁紧怎么会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高,需要两个io来控制,体积大

怎么会要两个输入呢?同样的脉冲信号转换触点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触点上是否需有此压力?力从哪里来呢?双态都需要压力,还是单态需要压力?或不要?
如果不需要 ...

触点压力靠弹簧得到。类似万用表的转换开关也可以,转动一定角度用步进电机很容易办到,步进电机只要一个触发信号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会不可靠呢?触点吸合后锁紧怎么会不可靠?

磁保持和普通继电器吸合原理不一样 你拆一个就明白了 受体积影响 磁铁体积不能太大 这样保持力就受限 而且最要命的还不是断开 而是状态翻转 普通继电器不会 只会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保持和普通继电器吸合原理不一样 你拆一个就明白了 受体积影响 磁铁体积不能太大 这样保持力就受限 而 ...

吸合断开时触点的抖动两种继电器都难以避免,接触,断开端原理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环境可以状态不变,成本也比较高一点,关键是驱动比较麻烦,哪有普通继电器那么方便

输入一个脉冲和输入持续的电流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触点上是否需有此压力?力从哪里来呢?双态都需要压力,还是单态需要压力?或不要?
如果不需要 ...

普通插座插头,旧式的刀闸接触,断开原理是一样的。就像两手指夹住铜片一样,具有一定的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保持和普通继电器吸合原理不一样 你拆一个就明白了 受体积影响 磁铁体积不能太大 这样保持力就受限 而 ...

“磁保持”?普通继电器吸和就是磁保持呀?双稳态继电器触点接触是靠弹性压力保持接触的和按键开关触点一个意思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保持”?普通继电器吸和就是磁保持呀?双稳态继电器触点接触是靠弹性压力保持接触的和按键开关触点一 ...

磁保持和双稳态 应该是个名称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哪个准确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东西是在某著名继电器厂商的官方网页上 他们就管这个叫磁保持继电器 所以我也这么叫了

普通继电器不算磁保持吧 严格说叫电流保持 是电流产生磁场 如果没电流就没磁力 磁保持里边是磁铁 通电只是改变线圈磁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保持和双稳态 应该是个名称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哪个准确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东西是在某著名继电器厂商的官 ...

一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触点上是否需有此压力?力从哪里来呢?双态都需要压力,还是单态需要压力?或不要?
如果不需要 ...

就像电机碳刷和换向铜头那样接触

网友D:
所谓双稳态继电器也就是磁保持继电器,其工作原理是永磁铁+电磁铁,通过磁力叠加将触点吸合或者断开!电磁力只有在有电流时存在,而永磁铁的磁力却一直存在,所以,只有通过改变电磁力反向来增加或者降低和磁力的大小从而使触点吸合或者断开。电磁力反向与永磁铁磁力相同则磁力叠加增加,触点吸合,电磁力与永磁铁磁力反向相反,则磁力相减,叠加后的和磁力减小,触点断开。大家知道,普通继电器的吸合电流远大于保持电流(保持电流一般仅仅需要吸合电流的1/5左右)!这就是磁保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也就是永磁铁的磁力只要略强于继电器吸合的1/5磁力就可以保持已经确定的状态不变了!通常,磁保持继电器有双线圈(3个线圈引脚)和单线圈2种,双线圈一个为吸合线圈,一个为断开线圈(可以互换,通常该类继电器都有一个手动转换开关,拨动此开关可以互换状态),所以只要给相应线圈通过电流就可以触发相应状态,所以,驱动电路需要2路。但线圈磁保持继电器因为只有2个线圈引脚,所以只有改变线圈电流方向才能改变磁场方向,所以驱动相对要麻烦一些,可以用双电源或者桥式驱动解决驱动问题。

网友D:
我们还可以利用步进的原理制作双稳态继电器,就像以前的拉线开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还可以利用步进的原理制作双稳态继电器,就像以前的拉线开关一样。

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C:
思路没错,但实际应用并不可靠,普通的继电器线圈断电靠弹簧可以迅速分断触头,你这样的分断方式是两个触头摩动分断的,触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两个触头互相摩擦,极易造成接触不良打火烧毁,触头寿命短,结构复杂,线圈需要比普通继电器更大以增大磁力带动转轮,难以取代普通的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思路没错,但实际应用并不可靠,普通的继电器线圈断电靠弹簧可以迅速分断触头,你这样的分断方式是两个触 ...

他就那么一想 不用当真 这兄弟经常开脑洞 也挺好 思维不固化 不过他这路子没戏 基本是本末倒置的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没错,但实际应用并不可靠,普通的继电器线圈断电靠弹簧可以迅速分断触头,你这样的分断方式是两个触 ...

即使需要更大的接通,断开触点的力,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总比吸合时始终有功率消耗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即使需要更大的接通,断开触点的力,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总比吸合时始终有功率消耗好吧?

需要更大的磁力就需要更大的线圈,驱动电流也需要增大,除了尺寸增大外,还增加一系列的问题,比如PLC内部的多路继电器输出,不说增大了PLC的体积,那么多的继电器都要增大驱动电流,电源也需要增大,增加成本故障率也增大,在大多数场合还是不如普通继电器方便好用,不能揪着个例运用来说。
设计人员不可能没考虑到你的方案,或许早就实验过不合适而放弃,有一点我前面回复没有提及,分断后的触头要离得比较开,那就需要转动的动触头行程大一点,或者增大转轮的直径,前者需要衔铁行程加大,后者电磁铁需要更大的吸力,这些可能也是一个制约因素。

网友G:
靠脉冲接通和断开,干扰也是脉冲,你说能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靠脉冲接通和断开,干扰也是脉冲,你说能稳定吗

开,关脉冲就等于拉线,按键一样,哪来得这么大干扰信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开,关脉冲就等于拉线,按键一样,哪来得这么大干扰信号?

YES!YES!YES!
还时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我在这论坛三年了,你是我印象第二深刻的人!

A:为什么要反驳人家?你的依据是什么?请说明一下:是你的电子理论知识?是你常识?还是别人告诉你的?能不能先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的答案,你也不要用问的形式来回答我,你就告诉我你是如何分析,然后有这个想法的,就是答案里面不要有问号

B:然后,这是电子知识的常识,不是我说的,是实际验证,和无数个先辈总结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开关能够做到"一开就开了,一关就关了"的境界,没有,所有的开关,包换电子开关,什么三极管,MOS管,可控硅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开关开关开关开关最后才一个稳定状态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去抖动"
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去抖动",请百度

网友I:
由成本决定,还有功能虽然多了,但操作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H:
YES!YES!YES!
还时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我在这论坛三年了,你是我印象第二深刻的人!

什么叫“反驳”?讨论不可以吗?机械开关不可避免会产生“抖动”,包括传统继电器。不影响基本功能就可以了。什么叫稳态?开合管都是稳态,不对吗?请你看清讨论的主要问题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由成本决定,还有功能虽然多了,但操作性下降

成本不会差很多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反驳”?讨论不可以吗?机械开关不可避免会产生“抖动”,包括传统继电器。不影响基本功能就可以 ...

对的对的,我觉得AT系列单片机的编程可以,我觉得一个内存的空运行也是极好的,当然,抖动也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的对的,我觉得AT系列单片机的编程可以,我觉得一个内存的空运行也是极好的,当然,抖动也是不可避免的.... ...

你正在空运行^_^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本不会差很多吧?

没去深究是成本还是别的原因或者都有,继电器出现约200年了,你这个思路肯定有人想过,在全世界里却一直没出现过商品并普及,这就说明问题了,再往这个地方深究就是浪费时间了,就像之前你用铁丝取代锰铜丝康铜丝做取样电阻一样,就是不尽人意。

网友D:
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事实上,磁保持(双稳态)继电器已经有产品供应市场,宏达就有产品面市!还有其他厂商有货。所以,我们不必要过多指责这种思路,实际上,本人已经在实用电路中应用了。大部分应用场合还是常规继电器实用一些,但某些场合,磁保持继电器的应用还是要方便的多。例如,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的控制电路设计,使用双线圈磁保持继电器就要方便的多!此时,我们可以使用磁保持继电器方便的将压力控制在一个设定的区间内!而如果使用常规继电器就需要比较复杂的电路来配合获得所需压力区间。

网友D:
至于磁保持继电器的成本,现在与常规继电器没有多少价差。完全可以不用考虑!我们要考虑的是电路的联结是否方便!至于触点抖动问题,我想,这应该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继电器厂商会考虑的!既然有产品面市,存在就是证明其合理,如果厂商不能保证产品基本性能,那就是不合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磁保持继电器的成本,现在与常规继电器没有多少价差。完全可以不用考虑!我们要考虑的是电路的联结是否 ...

对。无论什么继电器基本就是控制电路的通或断。通,断转换过程需要能量,稳定下来还需不需要能量维持?拉线开关,刀闸接通后就不需要能量维持了这不是很好吗?继电器为什么就必须要能量保持吸合状态呢?有必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至于磁保持继电器的成本,现在与常规继电器没有多少价差。完全可以不用考虑!我们要考虑的是电路的联结是否 ...

讨论了那么久,你还是蒙圈没搞懂楼主的意思,楼主到后来的意思是想做那种拉线开关式的继电器,不是我们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磁保持继电器,你见过这种继电器?你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请说出这种继电器的型号哪里有卖。

网友J:
双稳态继电器就是给它- -个正脉冲电压它由常闭闭合状态改为常开闭合,给它-一个负脉冲电压则由常开 闭合状态回到常闭闭合。所以双稳态继电器比较节能省电,线圈不会发热。 当给继电器正向加电时,继电器处于导通状态(常开触点闭合) ,当给线圈断电时,继电器继续处于导 通状态;当给继电器线圈反向加电,或给另一个线圈加电时,继电器返回断开状态,当反向断电时,或 另一个线圈断电时,线圈仍处于断开状态。 双稳态继电器的优点是比较节能省电、线圈发热量大大减少。

网友K:
那种步进式的继电器也是存在过的,程控交换机出现前,电话线路的切换就是用十几个抽头的步进式继电器,来一个脉冲走一步。楼主完全是开历史倒车,很无聊也很扯淡的行为。

网友L:
引用 网友H:
YES!YES!YES!
还时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我在这论坛三年了,你是我印象第二深刻的人!

我想知道谁是你印象第一深刻的人。

网友M:
LZ考虑的问题还是有价值的,我就在一台老式透视机上看到过同一个继电器的吸合与保持使用的是两组电源自动转换的。不过,减小功耗的办法有很多,应该是各有千秋吧。双稳态继电器只所以不能普及代替传统继电器大抵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事实上,磁保持(双稳态)继电器已经有产品供应市场,宏达就有产品面市!还有其他厂商有 ...

这两种继电器最大的不同就是稳定状态一种需要消耗功率,另一种不需要吧?没有电磁线圈的发热这不是一个最大的优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靠脉冲接通和断开,干扰也是脉冲,你说能稳定吗

我想稳定不是问题吧?这点和传统继电器没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讨论了那么久,你还是蒙圈没搞懂楼主的意思,楼主到后来的意思是想做那种拉线开关式的继电器,不是我们市 ...

我举拉线开关的例子是想说明开或关的转换过程仅仅需要一个短暂的力(脉冲功率)就可以保持稳定状态。而不需要持续的功率保持这种状态。当然也不一定必需要转动改变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种步进式的继电器也是存在过的,程控交换机出现前,电话线路的切换就是用十几个抽头的步进式继电器,来一 ...

扯淡的不是!我是不明白它比传统继电器在功耗上有突出优势,为什么不能取代传统继电器?既然这么多明白人就不能言简意赅的解释这个问题?致使有人很反感讨论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违规的吧?不是想扯淡!别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考虑的问题还是有价值的,我就在一台老式透视机上看到过同一个继电器的吸合与保持使用的是两组电源自动转 ...

您才是真正理解我的帖子的知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扯淡的不是!我是不明白它比传统继电器在功耗上有突出优势,为什么不能取代传统继电器?既然这么多明白人 ...

可靠性不佳呗,工业领域有震动的场合不敢用磁保持继电器,而继电器最大的用户就是工业领域,家用非常少。磁保持继电器只适合微功耗领域,而工业上就是不需要微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还可以利用步进的原理制作双稳态继电器,就像以前的拉线开关一样。

利用一个脉冲信号改变电触点的通和断我怎么就说不明白呢?还要我怎么说啊?拉线开关不就是拉一下吗?用电磁力拉一下不行吗?效果一样呀!触点的不同状态完全可以不需要吸合线圈持续通电维持触点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种步进式的继电器也是存在过的,程控交换机出现前,电话线路的切换就是用十几个抽头的步进式继电器,来一 ...

利用脉冲改变电路状态!和利用持续的电流改变电路状态一样吗?这是扯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还可以利用步进的原理制作双稳态继电器,就像以前的拉线开关一样。

双稳态继电器只是一个名称。我用这个名字说事关键就是想说明触点的吸合并保持吸合状态不一定必须消耗持续的电流功率,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拉线开关,拉一下就完事,不需要总用手拉着拉线,刀闸用手推上去,手也不需要一直推着!这很难理解吗?或叫“无功耗继电器”更明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更大的磁力就需要更大的线圈,驱动电流也需要增大,除了尺寸增大外,还增加一系列的问题,比如PLC内 ...

空气开关的脱扣仅仅一点点力就可完成!接通触点哪怕是再大的电磁力也只是暂时的!总比继电器线圈始终通电节能吧?更重要的线圈持续发热对电器总不是好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举拉线开关的例子是想说明开或关的转换过程仅仅需要一个短暂的力(脉冲功率)就可以保持稳定状态。而不 ...

我先请你确认一下你要讨论的到底是磁保持继电器还是你的步进式转轮继电器,别给我扯什么双稳态继电器,因为你把这两者混在一起来混搅视听了,坛友们没有说磁保持继电器不该存在,存在即是合理,但是因为磁保持继电器驱动上麻烦,体积和价格上也有劣势,抗震上更是不行,所以应用的地方很少,这不是我们说磁保持继电器不好用大家就不用的,我们没有这个能耐让全世界都不用磁保持继电器,但磁保持继电器还是用的少这说明了什么?至于你中意的步进式(拉线式)转轮继电器,前面已经探讨过了,现在是自由市场,那玩意儿既然无法存在于世,没有解决那些缺点你就是掀起全论坛来进行讨论又有何用?

“我是不明白它比传统继电器在功耗上有突出优势,为什么不能取代传统继电器?既然这么多明白人就不能言简意赅的解释这个问题?”--------市场决定一切,你不是神仙,有什么能力让全世界的设计人员无视磁保持继电器的缺点,仅仅看中那么一点省电不发热的优点就不顾一切的弃用普通继电器?如果你能,就不用在论坛连发几帖来发牢骚,如果不能,发几帖进行蚂蚁撼树还要我们赞同有意思吗?产品的应用,稳定可靠是第一位,而不是耗电,主次不要搞错了,不是我们没有好好解释这个问题,而是你活在虚幻中,认为事情该按着你的想法来,你对大家说,明明诺基亚3310耗电很省,为什么不能取代智能手机,谁愿意和你解释?

“空气开关的脱扣仅仅一点点力就可完成!”----------------你很会避重就轻,你干嘛不提空气开关合闸需要多大的力气?磁保持继电器切换需要一个脉冲,普通继电器要断开还不需要外加脉冲,按你的逻辑就是普通继电器省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LZ考虑的问题还是有价值的,我就在一台老式透视机上看到过同一个继电器的吸合与保持使用的是两组电源自动转 ...

没看到你“双稳态继电器只所以不能普及代替传统继电器大抵如此”是怎么如此?是说老式的透视机继电器用两组电源切换可以省电造成双稳态继电器没法普及吗?怎么感觉和你的第一句有点矛盾?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利用脉冲改变电路状态!和利用持续的电流改变电路状态一样吗?这是扯淡吗?

事实就是利用脉冲改变电路状态曾经广泛应用,现在全部都被淘汰了,这是铁一样的事实,不是你满地打滚就能改变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请你确认一下你要讨论的到底是磁保持继电器还是你的步进式转轮继电器,别给我扯什么双稳态继电器,因 ...

我没有那么大野心。只是好奇。或许我对双稳态继电器理解不对。空气开关接通是需要较大的力,但那只是很短时间,总比继电器线圈持续通电耗能要少。再说一遍,我理解的“双稳态继电器”突出优势就是没有持续的线圈消耗。现在对电器的待机功耗都斤斤计较没有线圈功耗的继电器难道不值得考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那么大野心。只是好奇。或许我对双稳态继电器理解不对。空气开关接通是需要较大的力,但那只是很短 ...

时间再短也是需要较大的力气,你避开不了的,你让3岁小孩提动一下100斤的东西,这个时间也很短,绝对比让他提1斤的东西提1分钟更累,虽然1分钟的时间很长。有时候不是一直追求低耗电,前面就已经说过了,稳定可靠才是第一要素,你避而不谈一直强调省电,这是讨论的态度吗?那你为什么不用耗电省的3310直板手机而是要用智能手机?你自己都要追求性能和功能,却在这里一直强调双稳态继电器耗电省而罔顾它的缺点,发这几帖又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事实就是利用脉冲改变电路状态曾经广泛应用,现在全部都被淘汰了,这是铁一样的事实,不是你满地打滚就能 ...

注意语言文明!满地打滚那小小品演员的勾当!为什么被淘汰了呢?要知道历史悠久的阿司匹林又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请你确认一下你要讨论的到底是磁保持继电器还是你的步进式转轮继电器,别给我扯什么双稳态继电器,因 ...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扣帽子本事倒不小!我有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就是自以为神仙了?这不是真正的扯淡吗?我发牢骚了吗?耗电和稳定就是必然矛盾吗?你不感兴趣不要紧,就别空耗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再短也是需要较大的力气,你避开不了的,你让3岁小孩提动一下100斤的东西,这个时间也很短,绝对比让 ...

100毫安一个小时和500毫安一秒哪个费电?360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请你确认一下你要讨论的到底是磁保持继电器还是你的步进式转轮继电器,别给我扯什么双稳态继电器,因 ...

“请你确认一下你要讨论的到底是磁保持继电器还是你的步进式转轮继电器,”。名称不重要!就是利用脉冲控制触点的开合,而不是用持续的电流保持触点吸合。节能,基本没有温升是其突出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种步进式的继电器也是存在过的,程控交换机出现前,电话线路的切换就是用十几个抽头的步进式继电器,来一 ...

用步进电机的动作仅仅是说明动作原理。保持住一种状态后就不需要消耗能量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两种继电器哪种节能不是很明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再短也是需要较大的力气,你避开不了的,你让3岁小孩提动一下100斤的东西,这个时间也很短,绝对比让 ...

“却在这里一直强调双稳态继电器耗电省而罔顾它的缺点,”---请你说说它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事实就是利用脉冲改变电路状态曾经广泛应用,现在全部都被淘汰了,这是铁一样的事实,不是你满地打滚就能 ...

“全部都被淘汰了”?淘汰的原因是?价格?性能?还是别的原因?不管怎么说这种稳态不耗电的继电器优点是不容否认的!期待着继电器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可靠性不是问题。大电流接触器有时候吸合就不可靠(电压降低)还要用绝缘棒按下动触点帮助吸合。触点一旦吸合为什么就不能靠一个机构锁紧?(我坚信能够设计出来!)线圈通不通电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去深究是成本还是别的原因或者都有,继电器出现约200年了,你这个思路肯定有人想过,在全世界里却一直 ...

铁丝代替分流电阻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实验证明5安以内海事局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当然误差大些,总比没有强吧?实际上很多万用表的大电流档位利用两条表笔线通过大电流并不好,尤其测量低电压大电流相当于串入一个电阻,(使电流值变小)。不如串入一个很小的电阻(10毫欧姆左右)用毫伏挡测这个小电阻上的电压降比较准确。

楼主(2021-07-24):
想来想去这种不需要线圈通电保持触点吸合的继电器的初始状态不确定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事实上,磁保持(双稳态)继电器已经有产品供应市场,宏达就有产品面市!还有其他厂商有 ...

想来想去这种不需要线圈通电保持触点吸合的继电器,触点的初始状态不确定是个大问题?

楼主(2022-12-07):
引用 网友D:
我们还可以利用步进的原理制作双稳态继电器,就像以前的拉线开关一样。

原理近似,关键是通断状态都无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