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无错误但无法输入矩阵键盘值LCD1602上的显示总是一闪而过

楼主(2021-06-2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int KeyDown();
extern void LcdInit();
extern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extern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extern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extern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uchar code password[]={1,2,3,4,1,1};

sbit led=P3^0;

main()
{
  uchar num,i,j;
        uchar passwordtemp[6];

        uchar passwordlength,PLEN;
  bit flag;
  PLEN=sizeof(password)/sizeof(password[0]);

  PLEN=6;
        LcdInit()        ;
  Lcd1602_Delay1ms(100);
        LcdWriteCom(0x01);
        LCD_Write_String(0,0,"  Welcome! ");
  LCD_Write_String(0,1,"Input password!");

while(1)
{
                        num=KeyDown();
                        if(num!=0xff)
                        {
                                if(i==0)
                                LCD_Write_String(0,0,"                ");
                                if(i<9)
                                {
                                        passwordtemp[i]=num;
                                        LCD_Write_Char(i,1,i);
                                }
                                i++;
                                if(i==6)
                                {
                                                passwordlength=i-1;
                                                i=0;
                                        if(passwordlength==PLEN)
                                        {
                                                flag=1;
                                                for(j=0;j<PLEN;j++)
                                                flag=flag&&(passwordtemp[j]==password[j]);
                                        }
                                        if(flag)
                                        {
                                                LCD_Write_String(0,1,"                       ");
                                                LCD_Write_String(0,1,"Right Open!>>>>");
                                          flag=0;
                                        }
                                        else
                                        {
                                                LCD_Write_String(0,1,"                      ");
                                                LCD_Write_String(0,1,"Wrong! Retry!");

                                                while(1);
                                        }

                                }
                        }
                }

        }

#include"reg52.h"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x;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LCD1602_E=P2^7;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void LcdInit();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while (*s)
         {
                 LCD_Write_Char(x,y,*s);
                 s ++;  x++;
         }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if (y == 0)
         {
         LcdWriteCom(0x80 + x);
         }
         else
         {
                 LcdWriteCom(0xC0 + x);
         }
         LcdWriteData( Data);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GPIO_KEY P1
uchar KeyValue;
uchar KeyState;
uchar Disp[]="0,1,2,3,4,5,6,7,8,9,[,]";
void Delay10ms();
int KeyDown();

int KeyDown()
{
   char a;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GPIO_KEY=0X0F;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case(0X0b):KeyValue=1;break;
      case(0X0d):KeyValue=2;break;
            case(0X0e):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ms();
                                a++;
}

}
      KeyValue= Disp[KeyValue];
   }
return KeyValue;
}
void Delay10ms(void)
{
    u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A:
一闪而过举例:
先显示了A,当你还未来得及看清A的时候,又显示了空白或其它什么。
这样A就一闪而过了。
查查,你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B:
检测按键进去显示完加个while(1)循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闪而过举例:
先显示了A,当你还未来得及看清A的时候,又显示了空白或其它什么。
这样A就一闪而过了。
...

对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