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单片机程序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在关键的地方注释一下?

楼主(2021-06-23):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只能说你太懒了,这么基础的代码。先买块开发板学习学习吧。

网友B:
流水灯程序,左移,右移

网友C:
给你在关键的地方注释了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循环移位函数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宏定义
#define led P2               // 宏定义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16 i)            //延时子函数
{
        while(i--);
}
void main()                  //主函数
{
        u8 i=0;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局部变量 i 取值范围 0~255
        led=0xfe;                //赋初始值
        delay(10000);            //延时
        while(1)                 //主循环
        {
                for(i=0;i<8;i++)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8次
                {
                        led=_crol_(led,1);    //左移
                        delay(5000);          //延时
                }
                for(i=8;i>0;i--)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8次
                {
                        led=_cror_(led,1);    //右移
                        delay(5000);          //延时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网友D:
楼上正解,不过楼主兄弟确实够懒惰了,学习需要实践精神

网友E:
劝楼主改学CEO专业。

楼主:
声明一下,刚高考完,刚了解单片机的汇编,C语言不了解,这个PPT是我哥的,我想学习一下,打扰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在关键的地方注释了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F:
刚开始是前两行定义头文件,三四行是把u8,u16定义为相关类型的,第五行p2口接led,然后是一个延迟函数,然后主函数里面先让p2口为11111110,然后左右移动,

网友G:
这个就是那个单片机来控制跑马灯的程序,其中头文件intrins是包含循环移位函数,移位函数实现循环移动一位,即可以理解为电平的移动,然后即可实现跑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劝楼主改学CEO专业。

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