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导声光控延时灯电路的电源电路错误

楼主:
这个是总电路

这个是电源电路,现在大致确定是电源电路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出了问题

网友A(2021-06-24):
220V 电源用 110V 的灯泡?没见着麦克风

网友B:
R3取值太大了,用200欧姆就可以了,不能用200K

网友B:
R3取值过大导致ADJ信号电流不足(1.25/200000=6.25UA),不能实现稳压。

网友C:
从图上看,电源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元件或焊接问题,不过这电路太复杂且成本高。给你一个市售的声光楼道灯控制电路参考。

网友D:
电源不懂,应当现读电源手册,这此用了317,你就应该读通317的手册。
这种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必须学会!!!
如果317都不通,你用317干么?估计你还未仔细研读过317。
提求你关注以下几点:
1、Vout与Adj之间压差=多少?
2、Vin与Vout之间压差,不能超过多少?
3、KEY=A上流过的电流是多少?
估计你的电路基础也需要补课,能说说点亮LED1需要多少电流呢?在R2=200K的条件下,打算用多少电压呢?

网友E:
不知道你想要多大的稳压值。这个LM317电路的取样参数肯定不合理。理论200K上的压降是1.25V。 其电流远小10Iadj。这样你根本没法做到稳压。

网友F:
200K肯定是错的,你看LM317的DATA SHEET,200Ω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R3取值太大了,用200欧姆就可以了,不能用200K

好的,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电源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元件或焊接问题,不过这电路太复杂且成本高。给你一个市售的声光楼道灯 ...

谢谢大佬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懂,应当现读电源手册,这此用了317,你就应该读通317的手册。
这种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必须学会!! ...

我本来这些就学的很差。。老师让搞一个声光控设计,才临时抱佛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00K肯定是错的,你看LM317的DATA SHEET,200Ω才对

谢谢大佬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20V 电源用 110V 的灯泡?没见着麦克风

才发现没有麦克风。。。。

网友H:
r3肯定不行太大了200欧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电源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元件或焊接问题,不过这电路太复杂且成本高。给你一个市售的声光楼道灯 ...

请问一下,pcr606j在Multisim中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I:
看了半天,没发现电源负极和下面的主电路有相连的线
你是用了网络点还是?
看了半天,也没发现电路中有一个104电容,你不知道104电容是99%以上的电路中必备的一个电容吗?没有这个电容你都不好意思出门呀

网友B:
声控灯电路推荐使用KU5537,简单实用,电路布局方便,8脚IC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看了半天,没发现电源负极和下面的主电路有相连的线
你是用了网络点还是?
看了半天,也没发现电路中有一个1 ...

照着网上的图连的。。。结果一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照着网上的图连的。。。结果一堆问题

确实。这个电路错误太多。作为练习可以,但毫无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