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里 导出电子表格后,查看有哪些器件没有封装或封装错了。请见正文

楼主(2021-06-24):
Protel99se里,导出电子表格后,查看有哪些器件没有封装或封装错了,可以在此表格中修改封装,然后在文件菜单下有个update,点它,原理图中相关元件的封装就会更改了。
我试验了下,如果先在原理图里导出表格,然后删除原理图里的一根导线,再点update,它不能还原。

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只能修改元件封装?

网友A:
取决于Protel99se是如何编译设计文件的。
按正确思维估计:原理图中有一个元件,就会定义它的名称A1,及一系统列属性,封装必是属性之一,当然就要给出一个封装的名子F1。
如果编译系统不做查证工作(查证:F1所定义的封装是否真的存在),事情也就就此结束了。
如果编译系统需要做查证工作,则必须告诉系统在何处找F1,这时就会出现两种结果:找到了与未找到。如此报告的结果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