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430-5529单片机制作铂电阻PT100的测温计?求思路

楼主(2021-06-24):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有4305529来设计一个铂电阻的测温计啊?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基本路子就是数据采集,信号调理,ADC,数据处理,显示等,都是常规用法,只是CPU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路子就是数据采集,信号调理,ADC,数据处理,显示等,都是常规用法,只是CPU不同而已。

有没有程序啊老哥

网友B:
这是个伪命题,用铂电阻测温,只与电阻的阻值变化有关,与用什么CPU无关。
你只要设法测出铂电阻的阻值,再对照温度阻值表查表就能达成目的了。
用任何单片机都是这个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