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C语言语言中字符数组的实际长度算不算\0呀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答案到底是10还是8呀 求大佬指教

网友A(2021-06-24):
实际长度是10, a[8]=“”

网友A:
或者你用gcc编译一下,看a[8]输出的结果

网友B:
字符串以 ‘\0’ 结尾,这是一个标志,碰到几乎所有官方函数都默认的,你这个 \0在第8位,所以实际长度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