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佬们LED恒流电源后沿需要加什么电路实现调光

楼主(2021-06-24):
想用单片机实现照明灯调光,测了下灯的电压大概在32V左右,用过MOS管通过PWM方式不能控制亮度,质询下大佬们是不是要加什么电路?某一个宝上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用的?

网友A:
照明LED一般来说是要有恒流驱动的,大多都是用IC来驱动的
www点xlsemi点com/datasheet/XL4501%20datasheet-Chinese.pdf
www点xlsemi点com/products.html
你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合适你
其它厂商的LED驱动IC差不多都是这种模式的
控制的方式分两种:一种是PWM控制LED电流取样电阻
一种是PWM控制FB反馈引脚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光耦组件和调流器件进行调光。

网友C:
调光一般都是用PWM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明LED一般来说是要有恒流驱动的,大多都是用IC来驱动的
www点xlsemi点com/datasheet/XL4501%20datasheet- ...

谢谢 我先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光耦组件和调流器件进行调光。

我就是用带光耦隔离的MOS管后沿PWM控制不了

网友D:
LED的手册都未读通,如何能驾驭它。先去补课。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的手册都未读通,如何能驾驭它。先去补课。

批评得好

网友E:
一般用PWM来控制IC的FB脚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