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NTC热敏电阻MF52 10K 3435温度采集C语言程序 温度特性表

楼主:
51 NTC温度采集C程序

/*
STC15单片机
实验名称:使用NTC电阻测量温度
实验内容:
        使用NTC电阻测量温度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读取DS18B20模块测量温度参考比较
实验器材:
        STC15W408AS_DIP16 x1
        DS18B20  x1
        TM1637数码管 x1
        1%精度 热敏电阻NTC-MF52-103/3435 10K 3435±1 x1
        金属膜电阻 1/4W 1% 五色环 10千欧 10K x1

在STC15单片机上使用NTC(10K)电阻测量温度的基本方法:
        电压-->电阻-->温度
1、先有一个准确且稳定的参考电压,外部可以用TL431A,内部可以使用STC15系列芯片自带的Bang Gap电压;
2、如果用Bang Gap基准电压,则需要使用第九通道读取Bang Gap电压相对于当前MCU供电电压VDD的ADC读数,然后计算出MCU供电电压VDD;
3、有了Bang Gap电压,再读取NTC电阻电压的ADC读数,就可以计算出NTC电阻当前电压;
4、有了NTC电阻电压,MCU供电电压VDD,就可以得到参考电阻(10k)的电压,就可以计算出NTC电阻当前的阻值;
5、有了NTC电阻当前的阻值,查找温度与NTC电阻阻值对应关系表,就可以得到温度值;

实验心得:
1、使用Bang Gap基准电压,必须使用芯片内部IRC时钟;
2、下载HEX时,需要勾选"在程序区的结束处添加重要测试参数"选项,才可在程序中读取Bang Gap基准电压;
3、温度与NTC电阻阻值对应关系表,可用二分法查找提高速度;
4、查表得到的温度精度只到整数位,可以用相邻阻值区间估算小数位以提高准确度;
5、STC15W408AS的代码空间仅8k,存不了字体数据,不适合使用液晶屏显示输出;
6、芯片的Band Gap基准电压bdg_voltage可以视为常量,加电后读取一次即可;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adc.h"
#include "n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M1637.h"

bit timer_flag_200ms        = 0;        //200ms定时触发标志位
bit timer_flag_1s                = 0;        //1s定时触发标志位
bit timer_flag_5s                = 0;        //5s定时触发标志位
bit timer_flag_10s                = 0;        //10s定时触发标志位

uint16 timer_count = 0;

int8 pdata sbuf[20] = {0};  //字符串缓冲区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English_Font_test(void);
void UART_Cmd_Handler(uint8 *buf, uint8 len);
void DS18B20_Update_Show(void);
void NTC_Update_Show(void);
uint8 binarySearch(uint16 *nums, uint8 len, int16 target);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8 pdata uart_cmd_buf[64] = {0};

        //设置STC15W408AS单片机端口为标准模式
        Config_Port();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
        UART_Config_1(9600);

        //定时器0设置,1ms循环
        Timer0Init();

        //ADC功能初始化
        ADC_Init();

        //启动DS18B20
        DS18B20_Start();

        // 事件处理循环
        while(1)
        {
                UART_Cmd_Check(&uart_cmd_buf, sizeof(uart_cmd_buf)-1);

        if (timer_flag_10s)  //每隔10s执行以下分支
        {
                        printf("\r\n>timer_count %06u seconds.\r\n", 10*++timer_count);
            timer_flag_10s = 0;

                        NTC_Update_Show();
                        DS18B20_Update_Show();
                }

        }
}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1ms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12T模式,1ms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  AUXR &= 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0 = T1MS;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T1MS >> 8;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实现系统定时处理 */
void Timer0_Interrupt_Service()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cnt_ms                = 0; // 毫秒计数器
    static uint8 cnt_200ms        = 0; // 200毫秒计数器
    static uint8 cnt_sec        = 0; // 秒计数器

    //定时200ms
    if (++cnt_ms >= 200)
    {
        cnt_ms = 0;
        timer_flag_200ms = 1;
                cnt_200ms++;
        }

        //定时1s
        if (cnt_200ms >= 5)
        {
                cnt_200ms = 0;
                timer_flag_1s = 1;

                if(255 > cnt_sec) cnt_sec++;
                else cnt_sec = 0;

                //定时5s
                if (0 == cnt_sec % 5)
                {
                        timer_flag_5s = 1;
                }

                //定时10s
                if (0 == cnt_sec % 10)
                {
                        timer_flag_10s = 1;
                }

        }

    UART_Rxd_Monitor(1);  //串口接收监控
}

/* 串口动作函数,根据接收到的命令帧执行响应的动作
   buf-接收到的命令帧指针,len-命令帧长度 */
void UART_Cmd_Handler(uint8 *buf, uint8 len)
{
        printf("\r\n>cmd recv: [%s] (len = %bu)\r\n", buf, len);
        if(0 == strncmp("debug on", buf, 8))
        {
                DEBUG_MODE = 1;
                printf(">cmd exec: debug on\r\n");
        }
        else if(0 == strncmp("debug off", buf, 9))
        {
                DEBUG_MODE = 0;
                printf(">cmd exec: debug off\r\n");
        }
        else
        {
                printf(">cmd unrecognized.\r\n");
        }
}

void DS18B20_Update_Show(void)
{
        bit  sign = 0;
        int16 val = 0;
        int8 slen = 0;

        //printf(">>>DS18B20: read...\r\n");

        val = DS18B20_Read();

        if(0 > val)
        {
                val *= -1;
                sign = 1;
        }

        val %= 1000;

        if(sign)
        {
                sbuf[slen++] = '-';
        }

        //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slen += sprintf(sbuf+slen, "%d.%d c", val / 10, val % 1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sbuf[slen++] = '\0';

        printf(">>>DS18B20 : %s\r\n", sbuf);
}

void NTC_Update_Show(void)
{
        int16 ntc_t = 0;
        uint8 a, b, c;

        ntc_t = NTC_ReadT();

        sprintf(sbuf, "%4.1f", (float)ntc_t/10);

        printf(">>>NTC_T   : %s c\r\n", sbuf);

        //TM1637数码管显示测试
        if(' ' == sbuf[0]) a = 22;
        else if('-' == sbuf[0]) a = 21;
        else a = sbuf[0] - '0';
        b = sbuf[1] - '0';
        c = sbuf[3] - '0';

        // 使用TM1637数码管模块显示NTC温度,最后一位显示字母c表示℃
        TM1637_Display(a, b, c, 12);
}

需要stc15的头文件才能编译:stc全系列头文件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A(2021-06-24):
楼主能发个原理图或者介绍下电路怎么接吗?特别是电阻和tm1637 部分 怎么接线?

网友B:
可以测到最小单位是多少,下载参考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C(2022-06-27):
看一下计算公式。

网友D:
研究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E(2022-12-07):
参考下MF-52-3435的温度表

网友F(2023-01-29):
学习下,也要测个温度来控制风扇。

网友G(2023-05-06):
这个电路上怎么连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