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302温湿度板STM32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21-06-24):
#include "am2303.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1.h"

/*
开始信号: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

#define SDA            GPIO_Pin_7  //SDA                数据
#define AM_PORT        GPIOB

#define   AM_SDA_HIGH    GPIO_SetBits(AM_PORT,  SDA)    //数据高
#define   AM_SDA_LOW     GPIO_ResetBits(AM_PORT,  SDA)  //数据低
#define   AM_SDA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AM_PORT, SDA)  //数据读

/*********************************************************************************
功    能:AM2303_Configuration配置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AM2303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AM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AM_SDA_HIGH;                            //初始化IO
}

/*********************************************************************************
功    能:AM2303_SDA_DirSet 输入输出选择
入口参数:io_mode
返 回 值:无
**********************************************************************************/
static void AM2303_SDA_DirSet(SDA_GPIO_MODE io_mode) //SDA引脚输入输出设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if(io_mode==SDA_OUT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AM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if(io_mode==SDA_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AM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uint16_t FLAG=0;
/********************************************************************************
功    能:AM2303_Read_Byte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static uint8_t AM2303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
        uint8_t temp=0;
        uint8_t data=0;

        for(i=0;i<8;i++)
        {
                FLAG=2;
                while((!(AM_SDA_READ))&&FLAG++);   //检测上次低电平是否结束
                if(FLAG==1)break;                  //超时则跳出循环
                Delayus(30);
                temp=0;
                if(AM_SDA_READ)                   //判断数据位是 0 还是 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 0 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temp=1;
                FLAG=2;
                while((AM_SDA_READ)&&FLAG++);     //检测高电平是否结束
                if(FLAG==1)break;                 //超时则跳出循环
                data<<=1;
                 data|=temp;
        }
        return        data;
}

/********************************************************************************
功    能:AM2303_Read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AM2303_Read(void)
{
        //uint8_t i;
        float humi=0.0;
        float temper=0.0;
        uint8_t sensor_data[5]={0};
        uint8_t sensor_chck=0;

        AM2303_SDA_DirSet(SDA_OUTPUT);     //设置SDA口为输出口
        //主机拉低时钟10ms
        AM_SDA_LOW;
        Delayms(10);
        //主机释放时钟
        AM_SDA_HIGH;
        Delayus(30);

        AM2303_SDA_DirSet(SDA_INPUT);               //设置SDA口为输入口
        //判断响应信号
        if(AM_SDA_READ)
        {
                USART1_Printf("AM2303_ack_error\r\n");    //响应错误
                FLAG=1;
        }
        while(AM_SDA_READ ==0)                      //响应主机
        {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FLAG=2;
                while((!(AM_SDA_READ))&&FLAG++);
                if(FLAG==1)break;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FLAG=2;
                while((AM_SDA_READ)&&FLAG++);
                if(FLAG==1)break;

                //数据接收状态
                sensor_data[0]=AM2303_Read_Byte();
                if(FLAG==1)break;
                sensor_data[1]=AM2303_Read_Byte();
                if(FLAG==1)break;
                sensor_data[2]=AM2303_Read_Byte();
                if(FLAG==1)break;
                sensor_data[3]=AM2303_Read_Byte();
                if(FLAG==1)break;
                sensor_data[4]=AM2303_Read_Byte();
                if(FLAG==1)break;
                break;
        }
        //数据打印
//        if(debug==0)
//        {
//                for(i=0;i<5;i++)
//                        USART1_Printf("sensor_data[%d]=%d\r\n",i,sensor_data[i]);
//        }
        //进入校准状态
        sensor_chck=sensor_data[0]+sensor_data[1]+sensor_data[2]+sensor_data[3];
        if(sensor_data[4]==sensor_chck)
        {
                humi= (sensor_data[0]*256+sensor_data[1])/10.0;    //湿度数据
                temper= (sensor_data[2]*256+sensor_data[3])/10.0;  //温度数据
                USART1_Printf("%.2f,%2.0f%%\n",temper,humi);
//                USART1_Printf("temper= %2f\r\n",temper);
        }
        else
        {
                USART1_Printf("AM2303_chck_error\r\n");         //校准错误
        }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command.h"
#include "am2303.h"

//===============================================
//配置NVIC,中断使用方式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极设置0、1、2、3、4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初始化所有外设
//===============================================
void Init_All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Delay_Configuration(72);             //SYSCLK系统时钟是72M
        USART1_Configuration(115200);        //串口1配置
        AM2303_Configuration();
}
//==========================================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
        Init_All_Configuration();

        USART1_Printf("FLEX TEST Init OK!\r\n>>");
        //==========================================
        while(1)
        {
                USART1_Check(USART1_Receive_Buffer); //串口处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