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给个stc8a8k+lcd12864程序的思路?如何从89c51的程序修改?

楼主(2021-06-24):
(无正文)

网友A:
在51hei搜索框输入"15 12864"即可找到,
其实只要在12t的基础上改下延时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dpj-20699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51hei搜索框输入"15 12864"即可找到,
其实只要在12t的基础上改下延时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dp ...

可是都是at89c51和c52的代码,在实物的stc8a8k和lcd12864上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51hei搜索框输入"15 12864"即可找到,
其实只要在12t的基础上改下延时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dp ...

在实物上不能显示出来

网友B:
红烧肉都端到你面前了,你就不能动动手自己夹块肉送进嘴里?
代码不能改一下吗?就依着stc8与89C51的差别去改改吧。

网友A:
是的,楼上说的没错,如果你用12t的芯片能显示 你就成了95%了,剩下的只需要你改一下延时即可,你可以参考下黑友们改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78800-1.html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xu8  unsigned char xdata
#define xu16 unsigned int  xdata
#define xu32 unsigned long xdata

#include "STC8.h"
sbit lcd_rs =P2^0;
sbit lcd_rw =P2^1;
sbit lcd_en =P2^2;
#define lcd_port  P1

sbit hc245_oe =P4^1;
sbit led_en =P3^3;

void LCD_DisString(u8 *str);
void LCD_DisDecimal(u8 d);
void LCD_DisAscll(u8 c);

void LCD_SetDDRAM(u8 adr);
void LCD_SetCGRAM(u8 adr);
void LCD_Init();

void delay_1us();
void delay_5us();
void delay_ms(u16 n);

void delay_1us()   //1us@24.000MHz
{
        u8 a,b;
        for(b=1;b>0;b--)
            for(a=15;a>0;a--);
}

void delay_5us()
{
        u8 a;
        for(a=36;a>0;a--);
}

void delay_ms(u16 n)
{
        u8 a,b;
        while(n--)
        {
                for(b=79;b>0;b--)
                    for(a=120;a>0;a--);
        }
}

void LCD_Busy()
{
        lcd_port =0xff;
        lcd_rs =0;
        lcd_rw =1;
        delay_1us();

        lcd_en =1; delay_1us();
        while(lcd_port &0x80);
        lcd_en =0; delay_1us();
}

void LCD_WrCmd(u8 cmd)
{
        LCD_Busy();
        lcd_rs =0;
        lcd_rw =0;
        lcd_port =cmd;
        delay_1us();

        lcd_en =1; delay_1us();
        lcd_en =0; delay_1us();
}

void LCD_WrDat(u8 dat)
{
        LCD_Busy();
        lcd_rs =1;
        lcd_rw =0;
        lcd_port =dat;
        delay_1us();

        lcd_en =1; delay_1us();
        lcd_en =0; delay_1us();
}

void LCD_SetDDRAM(u8 adr)
{
        LCD_WrCmd(0x80|adr);
}

void LCD_DisDecimal(u8 d)
{
        LCD_WrDat(d+0x30);
}

void LCD_DisAscll(u8 c)
{
        LCD_WrDat(c);
}

void LCD_DisString(u8 *str)
{
        while(*str!='\0')
        {
                LCD_DisAscll(*str++);
        }
}

void LCD_Init()
{
        //        LCD_WrCmd(0x01); //清屏
        //        LCD_WrCmd(0x02); //DDRAM地址归位
        LCD_WrCmd(0x08); //开显示
        LCD_WrCmd(0x0C); //地址计数器 +1 -1
        LCD_WrCmd(0x30); //功能设定8位接口,基本指令集
}

void main()
{
        hc245_oe=1;
        led_en =0;

        LCD_Init();
        LCD_SetDDRAM(0);
        LCD_DisString("  锄禾日当午,    谁知盘中餐,    汗滴禾下土,    粒粒皆辛苦。  ");
        while(1)
        {

        }
}

网友D:
    1、你最好给出你的这部分电路图,单片机是并口还是串口来控制LCD12864屏。附件直接把源码附上,下图给出实验连接图。

    2、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目前市场上LCD12864屏生产厂家比较多,大多数程序都是兼容的,但不是所有一定可用。

实验3-3-1:LCD12864屏 - 显示字符汉字实验(并口方式).rar

网友E:
OLED12864源代码分享 IIC协议http://www.51hei.com/bbs/dpj-204281-1.html

LCD12864中文资料包 容易看明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