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指导声光控楼道灯电路的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6-24):
莫名其妙!

网友A:
莫名其妙的提问!提问之前最好提出自己的疑问。这个电路的原理图没有问题,只是麦克风的偏置电阻取值可能有些偏大,有可能导致灵敏度不够,可以考虑取值5-20k。该电阻有可能会影响电路的静态功耗。可以适当加大15k的分压电阻解决。

网友A:
另外,R8用2K电位器显然太小了,必须改成1.5M以上最好是2M的电位器!否则,4093A输入恒为低电平!

网友A:
电路中,R7是多余的!4093D的输入已经被4093C的输出偏置!根本不需要再增加一个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