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和STM32的调试问题

楼主(2021-06-24):
STM32程序用串口调试正常,但是连接上蓝牙模块就发送不了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蓝牙已经AT配置好了,蓝牙和单片机也已经反接,蓝牙5V和3.3V也已经试过

网友A:
原因是:你没有认真读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你没有认真读手册。

。。。麻烦大佬再指点一下迷津,感谢感谢。
我之前用51板子做项目的时候,也是用这块蓝牙。然后我现在改成32了,就不行了。。。。

网友B:
你先用个usb转串口的模块,确定你单片机发出来的数据是对的。然后单片机接上蓝牙模块,我想另一端接收的应该也是个蓝牙模块吧,用示波器看看接收端的蓝牙模块的TX管脚有数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