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前自制的一台简易示波器

楼主:
1982年未到1983年初,自制了一台简易示波器。
一直在壁橱中存放,其上布满了尘土,没有细细地清扫。一些线头已脱落,已经不能用了。如果重新接线,估计示波管可能已不能再发光了。

主要参照了《无线电》1981.10期刊载的一篇《带电子开关的示波器制作》一文。由于采用的示波管及相关晶体管不同,一部分电路进行了重新计算。

设计资料共20页,上两图为第1 、2页和部分电路图,余者略,不一一列举。
示波管为7SJ33J。这是从某仪器仪表专卖店买的一款处理品,当时称是某军用设备上定期更换淘汰下来的。我查了《电子管手册》,最后的字母“J”即表示为“军品”。
其他各元器件均为市售的处理元件,没有正品。
变压器是用报废的工业用三相交流电接触器铁芯绕制的。由于接触器铁芯是由一长一短两个“山”字型相对而成,分别用铆钉铆住,形成两个独立的“山”字型。将其拆开,然后一长一短交叉插入绕好的电源变压器线圈中。由于接触器用铁芯的含硅量不很高,磁通密度也相应不高。所以,我加大了铁芯截面,以防变压器过热。实践证明效果很好,连续使用2-3小时,铁芯温度在40度以下,正常。
电路板为自画自制。共两块。用钢锯条磨成雕刻刀,中部至尾部用黑胶布缠上为手柄;先在电路板上画出电路图、钻出孔,然后一刀刀刻出电路,用尖嘴钳子撕掉敷铜板上多余的部分,电路板便自制成功了。
底盘为厚2mm钢板,在其上打孔用于固定电路板、变压器等零部件。面板为1mm厚钢板,用于固定示波管、调节用电位器、开关、输入、输出接口等。
还有一外罩,扣在上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外壳。但处罩不知啥时丢了。
制作过程说完了,下面说说效果。
通电后示波器运行大体正常。但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示波管显示的图形,在无信号时,不是一条水平线或一个圆点,而是一个幅度很小的正弦波,是 只有一个一上一下完整的很标准的正弦波,调整垂直幅度,正弦波可以满屏;在垂直幅度最小 时,调整水平幅度,可以缩小成一个椭圆形圆点。最初,考虑是否为磁场干扰?用薄硅钢钢板焊了一个外套,对示波管进行了屏蔽,但丝毫无作用。有人说是否是电源滤波不好,影响到输出?对电源、整流、稳压都进行了调整仍然毫无作用。还有说全部走线都要屏蔽,我想也不会有效果,就没有再试验。至此也就停止了对该示波器的一切操作。
当时只考虑了外界干扰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是否是电路产生了自激振荡。这可能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旋转

旋转

网友A(2021-06-25):
这个是真牛

网友B:
看到这个很怀念小时候自己做电子电路的那个年代。

网友C:
佩服。感觉你仍然拥有一颗年青的心。

网友D:
这真的很硬核

网友E:
感觉这个是真的厉害 特别是手纸写的哈哈哈哈

网友F:
人才要是出生在现在可以做卫星或航天器了。

网友G:
真应该好好向您学习一下

网友H:
这是真正的牛人!

网友I:
楼主的示波器问世,我还没出世,厉害,不得不佩服

网友J:
我还没有,它都久经沙场了

网友K:
82年就能做示波器了。后面有读大学吗?应该继续研发数字示波器,ADC

网友L:
。。。可惜了,生不逢时啊

网友M(2021-07-25):
真正的牛人!

网友N:
佩服 佩服

网友O(2021-10-17):
老师傅厉害了,向你学习

网友P:
不明觉厉

网友Q:
厉害啊,不得不佩服那些老师傅

网友R(2021-12-29):
这个还不是触发扫描式的,多年前按电子世界83年某期自制触发扫描是的,显示波形上升沿总有缺少,原来与商品示波器比没有Y通道延迟线。模拟示波器是很不容易设计制作的!楼主刻苦,牛!留作纪念

网友R: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留着对老物件、老DIY的念想,就是纪念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

网友R:
多想回到八几年看《无线电》、《电子世界》杂志的日子

网友S:
高手,绝对是一个高手,

网友R:
当年《无线电》杂志的这篇示波器文章还介绍了电子开关的制作,可实现用一个Y轴通道显示双踪功能,类似于如今的模拟示波器的“断续”功能。数字示波器的显示没有这个概念了。当年自制模拟示波器都是经典。老电子爱好者很多都是纯模拟电路,高手如林。如今是数字化时代,电子爱好者都需要软硬件结合,也高手如林。电子神奇,DIY快乐。

网友T(2022-06-11):
楼主太厉害了。那个年代能自己装台电视都很牛了别说示波器了

网友U:
凑个数,80年做成的。除示波管外,全晶体管的。

网友V:
那个年代买点元件很困难呢

网友W:
很有年代的感觉!!!!!!!!!!!!

网友X:
太牛了。高手级别

网友Y(2022-07-15):
那个年代能玩这个的说明经济还行,还有电子制作的知识和技能。

网友Z:
大佬,真正的大佬

网友AA(2026-01-28):
现在谁还有这样的耐心和毅力?!

网友AA:
引用 网友V:
那个年代买点元件很困难呢

那个年代连收音机刻度盘都有卖的!一个苏联型号P6处理品1.70!没有覆铜板用空心铆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