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t89c52的程序改写程stc8a8k64s4a12?

楼主(2021-06-24):
求助大佬们,如何将at89c52的程序改写程stc8a8k64s4a12+lcd12864的程序去操纵实物来显示?

网友A:
根据STC8A8K64S4A12引脚图及中文资料文档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95526-1.html),对照at89c52的引脚和功能进行修改程序。

网友B:
读通两者的手册。

网友C:
原本就是一个家族的东西,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定义一下硬件资源就可以了。

网友D:
虽然都是8051内核,但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主要是指令执行速度的问题,你只要把引脚搞对应了,再把延时延长个10倍,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E:
很简单,读通两个芯片的手册,一切都明白了。本方法适用于所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F(2021-09-10):
STC8A8K64S4A12 比 AT89C52 多出了很多特殊功能寄存器和中断,指令执行速度快很多倍,把软件延时改一下就可以了,定时器初值不用改(除非换其他频率晶振)。

网友G:
都是同一种语言,参照引脚图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