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HT10湿度传感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附有代码和仿真程序以供参考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第一部分LCD1602设置

//START****************************************
#define LCD_DB        P0
sbit         LCD_RS=P1^0;   //P2^0是p2.0的意思;LCD_RS
sbit         LCD_RW=P1^1;   //P2^1是p2.1的意思
sbit         LCD_E=P1^2;    //P2^2是p2.2的意思

/******定义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5),y(1-2)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LCD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延时函数

/*--------------------------------------
;模块名称:LCD_init();
;功    能:初始化LCD1602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10us(100);       //延时清屏,延时函数,延时约n个10us
}

/*--------------------------------------
;模块名称:LCD_write_command();
;功    能:LCD1602写指令函数
;占用资源: P2.0--RS(LCD_RS),P2.1--RW(LCD_RW),P2.2--E(LCD_E).
;参数说明:dat为写命令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0;         //指令
        LCD_RW=0;         //写入
        LCD_E=1;          //允许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循环1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LCD_E=0;
        delay_n10us(10);  //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循环1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

/*--------------------------------------
;模块名称:LCD_write_data();
;功    能:LCD1602写数据函数
;占用资源: P2.0--RS(LCD_RS),P2.1--RW(LCD_RW),P2.2--E(LCD_E).
;参数说明:dat为写数据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1;          //数据
        LCD_RW=0;          //写入
        LCD_E=1;           //允许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0;
        delay_n10us(10);
}

/*--------------------------------------
;模块名称:LCD_disp_char();
;功    能:LCD1602显示一个字符函数,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

,X(0-15),y(1-2)。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X为1602的列值(取值范围是0-15),y为1602的行值(取值范围

是1-2),dat为所要显示字符对应的地址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
;模块名称:LCD_disp_str();
;功    能:LCD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在某个屏幕起始位置{X(0-15),y

(1-2)}上显示一个字符串。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X为1602的列值(取值范围是0-15),y为1602的行值(取值范围

是1-2),str为所要显示字符串对应的指针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6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while(*str!='\0')
          {
            LCD_write_data(*str);
            str++;
          }
}

/*--------------------------------------
;模块名称:delay_n10us();
;功    能:延时函数,延时约n个10us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1(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2008.08.16
;修改说明:修改为较精确的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n10us(uint n)
{
        uint i;
        for(i=n;i>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10us@12M晶振
}
}

//*********************第一部分LCD1602设置

//END****************************************

//*********************第二部分DHT90设置

//START****************************************
bit set_temp_up=0;
bit set_temp_down=0;
bit set_humidity_up=0;
bit set_humidity_down=0;

sbit SCK  = P3^2;      //定义通讯时钟端口
sbit DATA = P3^3;      //定义通讯数据端口
sbit D1=P3^4;   //定义温度报警端口
sbit D2=P3^5;           //定义湿度报警端口
sbit D3=P3^6;   //定义温度报警端口
sbit D4=P3^7;           //定义湿度报警端口
sbit key_set=P1^3;//设置功能选择键
sbit key_up=P1^4;//数字键加+
sbit key_down=P1^5;//数字键减-

uchar selectnum=0,downnum=0,checknum;
uchar value_shi,value_ge,downnum_shi,downnum_ge;
uchar  shidu_shi,shidu_ge,wendu_shi,wendu_ge;
sbit PWMZ = P2^0;      //定义调速端口
sbit PWMF = P2^1;      //定义调速端口
sbit PWMZ2 = P2^3;      //定义调速端口
sbit PWMF2 = P2^4;      //定义调速端口
sbit Alarm = P2^5;
bit temp_alarm_flag=1;
bit rh_alarm_flag=1;
unsigned char CYCLE;  //定义周期 该数字X基准定时时间 如果是10 则周期是10 x 0.1ms
unsigned char PWM_ON ;//定义高电平时间
uchar flag;
unsigned char CYCLE2;  //定义周期 该数字X基准定时时间 如果是10 则周期是10 x 0.1ms
unsigned char PWM_ON2 ;//定义高电平时间
uchar flag2;
uchar temp_uplimit,temp_lowlimit,humidity_uplimit,humidity_lowlimit;
unsigned int Alarm_temp_up=260,Alarm_temp_low=240,Alarm_humidity_up=700,Alarm_humidity_low=500;
unsigned int wendu,shidu;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定义了两个共用体
          float f;
} value;

enum {TEMP,HUMI};      //TEMP=0,HUMI=1

#define noACK 0             //用于判断是否结束通讯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adr  command  r/w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定义函数****************/
void s_transstart(void);               //启动传输函数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连接复位函数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DHT90写函数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DHT90读函数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测量温湿度函数
void calc_d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温湿度补偿
/*--------------------------------------
;模块名称:s_transstart();
;功    能:启动传输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 初始化状态
                                    // 对DATA SCK高低电平变化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
;模块名称:s_connectionreset();
;功    能:连接复位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初始信号状态
  for(i=0;i<9;i++)                  //执行9个时钟信号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 调用启动传输函数
}
void delay1ms(uint z) //这是一个毫秒级别的显示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模块名称:s_write_byte();
;功    能:DHT90写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DATA=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DATA=0;
            SCK=1;                          //clk for SENSI-BUS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
          DATA=1;                           //release DATA-line
          SCK=1;                            //clk #9 for ack
          error=DAT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DHT90),DATA在第9个上升沿将被DHT90自动下拉为低电平。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返回:0成功,1失败
}

/*--------------------------------------
;模块名称:s_read_byte();
;功    能:DHT90读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初始化
          for (i=0x80;i>0;i/=2)            //开始读取数据
          {
                SCK=1;
            if (DATA) val=(val | i);
                _nop_();_nop_();_nop_();
            SCK=0;
          }
          if(ack==1)DATA=0;                 //如果是校验(ack==0),表示还没读取数据完成
          else DATA=1;                      //如果是校验(ack==0),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_nop_();_nop_();_nop_();          //延时 5 us
          SCK=1;                            //SCK拉高
          _nop_();_nop_();_nop_();          //延时 5 us
          SCK=0;                                     //SCK拉低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DATA=1;                           //返回初始状态
          return val;
}

/*--------------------------------------
;模块名称:s_measure();
;功    能:测量温湿度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函数
          switch(mode)
        {                     //发送命令到传感器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直到测量温度 湿度完毕
          if(DATA) error+=1;                // 判断是否在测量过程中发送错误
          *(p_value)  =s_read_byte(ACK);    //读取第一个字节

          *(p_value+1)=s_read_byte(ACK);    //读取第2个字节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读取校验码
          return error;            //返回错误 标志
}

/*--------------------------------------
;模块名称:calc_dht90();
;功    能:温湿度补偿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calc_d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 定义C1为浮点数类型
          const float C2=+0.0405;           //  定义C2为浮点数类型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定义C3为浮点数类型
          const float T1=+0.01;              // 定义T1为浮点数类型
          const float T2=+0.00008;           // 定义T1为浮点数类型

          float rh=*p_humidity;             // 定义rh为浮点数类型
    float t=*p_temperature;           // 定义t为浮点数类型
           float rh_lin;                     // 定义rh_lin为浮点数类型
          float rh_true;                    // 定义rh_true为浮点数类型
          float t_C;                        // 定义t_C为浮点数类型
    t_C=t*0.01 - 40;                  //温度补偿
          rh_lin=C3*rh*rh + C2*rh + C1;     //湿度补偿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计算湿度值
          if(rh_true>100)rh_true=100;       //如果测量到的数据大于100,取值为100
          if(rh_true<0.1)rh_true=0.1;       //确定测量精度为一位小数点

          *p_temperature=t_C;               //返回温度值
          *p_humidity=rh_true;              //返回湿度值
}

void Key_function_scan()
{
          if(key_set==0)
        {
                delay1ms(10);
                if(key_set==0)
                {
                         TR0 = 0;
                        TR1 = 0;

            LCD_disp_str(0,1,"               ");
                LCD_disp_str(0,2,"               ");//清屏
                        selectnum++;
                    if(selectnum==1)
                        {
                                  set_temp_up=1;//设置温度上限位
                                  set_temp_down=0;
                                  set_humidity_up=0;
                                  set_humidity_down=0;
                                  LCD_disp_str(0,1," Set_Temp_Hight ");
                      LCD_disp_char(5,2,(Alarm_temp_up%1000)/100+'0');
                          LCD_disp_char(6,2,(Alarm_temp_up%100)/10+'0');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temp_up%10)+'0');

                        }
                        if(selectnum==2)
                        {
                     set_temp_down=1;//设置温度下限位
                                 set_temp_up=0;
                                 set_humidity_up=0;
                                 set_humidity_down=0;
                     LCD_disp_str(0,1," Set_Temp_Low   ");
                    LCD_disp_char(5,2,(Alarm_temp_low%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temp_low%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temp_low%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selectnum==3)
                        {
                                 set_humidity_up=1;//设置湿度上限位
                                 set_humidity_down=0;
                                 set_temp_down=0;
                                 set_temp_up=0;
                         LCD_disp_str(0,1," Set_Hum_Hight  ");
                  LCD_disp_char(5,2,(Alarm_humidity_up%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humidity_up%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humidity_up%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selectnum==4)
                        {
                      set_humidity_down=1;//设置湿度下限位
                                  set_humidity_up=0;
                                  set_temp_down=0;
                                  set_temp_up=0;
                           LCD_disp_str(0,1," Set_Hum_Low    ");
                     LCD_disp_char(5,2,(Alarm_humidity_low%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humidity_low%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humidity_low%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selectnum==5)//返回测试温度和湿度界面
                        {
                                LCD_disp_str(0,1,"               ");
                    LCD_disp_str(0,2,"               ");//清屏

                    selectnum=0;
                                set_humidity_up=0;
                                set_humidity_down=0;
                                set_temp_down=0;
                                set_temp_up=0;
                                LCD_disp_str(0,1,"Temper:         ");
                    LCD_disp_str(0,2,"Humdity:        ");
                        }
                         while(!key_set);//等待按键释放
                }
        }
//////////////////////////////////////////
        if(key_up==0)
        {
                delay1ms(10);
                if(key_up==0)
                {
                    if(set_temp_up==1)
                        { //温度上限加
                      Alarm_temp_up++;
                           if(Alarm_temp_up==999)Alarm_temp_up=0;
                          LCD_disp_char(5,2,(Alarm_temp_up%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temp_up%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temp_up%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set_humidity_up==1)
                        { //湿度上限加
                      Alarm_humidity_up++;
                           if(Alarm_humidity_up==999)Alarm_humidity_up=0;
                          LCD_disp_char(5,2,(Alarm_humidity_up%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humidity_up%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humidity_up%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set_temp_down==1)
                        {//温度下限
                          Alarm_temp_low++;
                   if(Alarm_temp_low==999)Alarm_temp_low=0;
                      LCD_disp_char(5,2,(Alarm_temp_low%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temp_low%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temp_low%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set_humidity_down==1)
                        {//湿度下限
                           Alarm_humidity_low++;
                   if(Alarm_humidity_low==999)Alarm_humidity_low=0;
                      LCD_disp_char(5,2,(Alarm_humidity_low%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humidity_low%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humidity_low%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while(!key_up);//等待按键释放
      }

        }
        //////////////////////////////////

                if(key_down==0)
        {
                delay1ms(10);
                if(key_down==0)
                {
                    if(set_temp_down==1)
                        {//温度下限
                            Alarm_temp_low--;
                     if(Alarm_temp_low==0)Alarm_temp_low=999;

                      LCD_disp_char(5,2,(Alarm_temp_low%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temp_low%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temp_low%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set_humidity_down==1)
                        {//湿度下限
                             Alarm_humidity_low--;
                     if(Alarm_humidity_low==0)Alarm_humidity_low=999;

                        LCD_disp_char(5,2,(Alarm_humidity_low%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humidity_low%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humidity_low%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set_temp_up==1)
                        {//温度
                            Alarm_temp_up--;
                     if(Alarm_temp_up==0)Alarm_temp_up=999;

                      LCD_disp_char(5,2,(Alarm_temp_up%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temp_up%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temp_up%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set_humidity_up==1)
                        {//湿度
                            Alarm_humidity_up--;
                     if(Alarm_humidity_up==0)Alarm_humidity_up=999;

                        LCD_disp_char(5,2,(Alarm_humidity_up%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6,2,(Alarm_humidity_up%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larm_humidity_up%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while(!key_down);//等待按键释放
                }

           }

/////////////////////////

}

void Alarm_Limit()
{

   if(wendu<=Alarm_temp_low)//判断温度值是否超出设定范围,如超出LED亮
         {
                D1=0;
                D2=1;
                temp_alarm_flag=0;
                TR0=1;
                flag=0;    //反转
        PWMZ = 0;

         }
         else
         {

         }
          if(wendu>=Alarm_temp_up)//判断温度值是否超出设定范围,如超出LED亮
          {
                D2=0;
                        D1=1;
                temp_alarm_flag=0;
                TR0=1;
                flag=1;    //正转
        PWMF = 0;
          }
         else
         {

         }
          if(wendu>Alarm_temp_low&&wendu<Alarm_temp_up) //温度在范围内
         {
             D1=1;
             D2=1;
                 temp_alarm_flag=1;
                 TR0=0;
                 PWMZ = 0;
         PWMF = 0;
         }

    if(shidu<=Alarm_humidity_low)//判断湿度值是否超出设定范围,如超出LED亮
         {
                D3=0;D4=1;
                rh_alarm_flag=0;
                TR1=1;
                flag2=0;    //反转
        PWMZ2 = 0;
         }
         else
         {

         }
           if(shidu>=Alarm_humidity_up)//判断湿度值是否超出设定范围,如超出LED亮
         {
                D4=0;D3=1;
                rh_alarm_flag=0;
                TR1=1;
                flag2=1;    //正转
        PWMF2 = 0;
         }
         else
         {

         }
         if(shidu>Alarm_humidity_low&&shidu<Alarm_humidity_up) //湿度在范围内
         {
             D3=1;
             D4=1;
                 rh_alarm_flag=1;
                 TR1=0;
                 PWMZ2 = 0;
         PWMF2 = 0;
         }

         if(temp_alarm_flag==0||rh_alarm_flag==0)
         {
           Alarm=0;
           delay1ms(10);
           Alarm=1;
         }
         else
         {
           Alarm=1;
         }
}

//*********************第二部分DHT90设置

//END****************************************
void SysInit_two(void)
{
//        TMOD |=0x01;//定时器设置 1ms in 12M crystal
        //TH0=(65536-1000)/256;
//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E= 0x82;  //打开中断
        //TR0=1;
   TMOD=0X11;             //T0 T1都工作在方式1(16位计数器)
        TH0=0x3c;  //50ms
        TL0=0xb0;
        TR0=0;
        ET0=1;

        TH1=0x3C;  //50ms
        TL1=0xB0;
        TR1=0;
        ET1=1;

        EA=1;
}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time_ms1;
value humi_val,temp_val;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void dis()
{
error=0;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测量湿度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测量温度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判断校验是否正确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湿度转换成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温度转换成浮点数
                    calc_dht90(&humi_val.f,&temp_val.f);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计算出温度 湿度值
                                wendu=10*temp_val.f;

                    LCD_disp_char(8,1,(wendu%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9,1,(wendu%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str(10,1,".");
                                LCD_disp_char(11,1,(wendu%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LCD_disp_char(12,1,0xdf);
                                LCD_disp_str(13,1,"C");

                                shidu=10*humi_val.f;

                    LCD_disp_char(8,2,(shidu%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9,2,(shidu%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str(10,2,".");
                                LCD_disp_char(11,2,(shidu%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LCD_disp_str(12,2,"%");
……………………

网友A(2023-03-02):
不建议下载,压缩包里没有代码的,附图里又是不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