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和lcd1602实现日期闹钟切屏,是不是要用到ds1302的RAM存放闹钟数据啊?

楼主(2021-06-24):
想通过ds1302和lcd1602实现日期和闹钟的切换,要切屏,是不是要用到ds1302的RAM存放闹钟数据啊?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时钟芯片里有专用于存放闹钟数据的寄存器,和切屏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1302原本就可以保存闹钟数据的,如果只是轮流显示,需要的时候读出送显就可以了;如果是新增改的闹钟,将数据写入1302就行。

网友C:
1302本身具有数据储存,如果要切换可以清屏再显示

网友D:
1302本身保存数据

网友E:
STC8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