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程序如何更改为if-else if格式

楼主(2021-06-24):
#include<reg51.h>
sbit   S1=P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P1=0xff;
         while(1)
         {
           if(S1==0)
           {  delay(1200);
              if(S1==0)
                  {  if(++i==5)i=1;    }

     }
         switch(i)
         {
             case  1:P1=0x00;break;
                 case  2:P1=0x55;break;
                 case  3:P1=0x0f;break;
                 case  4:P1=0xff;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S1);

         delay(1200);
         }
}

网友A:
直接把switch改成if(i=1)P1=0x00;else if(i=2)P1=0x55;....

网友B:
为什么要改?switch不比IF更好用吗?

网友C:
if(i==1)
{
  P1=0x00;
}
else if(i==2)
{
P1 = 0X55;
}
else if(i==3)
{
P1=0X0F;
}
else if(i==4)
{
p1=0xff;
}
但是建议3个else if以上就使用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