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如何在已布好的内电层中删除某一分割好的网络块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需要对一块已有PCB进行修改,取消电源内电层原来的9V网络。修改好原理图,update给PCB,原来分割好的9V那一块显示属性为无网络,点击就是删除不了,不知咋回事?该怎么操作?请教。
谢谢。

网友A(2021-06-25):
如果内电层是负片的话,把分隔线删除了就是了。如果是正片,就把9V敷铜删除了,只留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电层是负片的话,把分隔线删除了就是了。如果是正片,就把9V敷铜删除了,只留连线

有用,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