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程序 那位大佬帮改成0-30长响31-50间隔响

楼主:
#include <reg51.h>
sbit CS6=P2^0;
sbit CLK6=P2^1;
sbit DI6=P2^2;
sbit D06=P2^3;
sbit CS7=P2^4;
sbit CLK7=P2^5;
sbit DI7=P2^6;
sbit D07=P2^7;
sbit P30=P3^0;
time()
{
int x;
  for(x=0;x<20000;x++);
}
timee()
{
int o;
  for(o=0;o<8000;o++);
}

main()
{
unsigned char a[]={249,164,176,153};
int i,m,q1,q2,q3,q4;
char szl,n,b;
P30=0;

while(1)
{
time(); //.........................................1
CLK6=0;
CS6=1;
CS6=0;
DI6=1; //1
CLK6=1;
CLK6=0;
DI6=1; //1
CLK6=1;
CLK6=0;
DI6=0;//0
CLK6=1;
CLK6=0;
CLK6=1;
szl=0;
for(m=0;m<8;m++)
{
CLK6=0;
CLK6=1;
szl=(szl<<1)|D06;
}
q1=szl;
//.........................................2
CLK6=0;
CS6=1;
CS6=0;
DI6=1; //1
CLK6=1;
CLK6=0;
DI6=1; //1
CLK6=1;
CLK6=0;
DI6=6;//1
CLK6=1;
CLK6=0;
CLK6=1;
szl=0;
for(m=0;m<8;m++)
{
CLK6=0;
CLK6=1;
szl=(szl<<1)|D06;
}
q2=szl;
//.........................................3
CLK7=0;
CS7=1;
CS7=0;
DI7=1; //1
CLK7=1;
CLK7=0;
DI7=1; //1
CLK7=1;
CLK7=0;
DI7=0;//0
CLK7=1;
CLK7=0;
CLK7=1;
szl=0;
for(m=0;m<8;m++)
{
CLK7=0;
CLK7=1;
szl=(szl<<1)|D07;
}
q3=szl;
//.........................................4
CLK7=0;
CS7=1;
CS7=0;
DI7=1; //1
CLK7=1;
CLK7=0;
DI7=1; //1
CLK7=1;
CLK7=0;
DI7=1;//1
CLK7=1;
CLK7=0;
CLK7=1;
szl=0;
for(m=0;m<8;m++)
{
CLK7=0;
CLK7=1;
szl=(szl<<1)|D07;
}
q4=szl;
//........................................ 比较
b=q1;
n=1;
if(q2>b)
{
b=q2;
n=2;
}
if(q3>b)
{
b=q3;
n=3;
}
if(q4>b)
{
b=q4;
n=4;
}
P1=a[n];

if(b>0X31)
{
P30=0;
}
if(b<0X31)
{
P30=1;
}
if(b<0X20)
{
for(i=0;i<10000;i++)
{
P30=1;
timee();
P30=0;
timee();
}
}
}
}

网友A(2021-06-25):
请问一下:
0-30长响长什么样子?
31-50间隔响又长什么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0-30长响长什么样子?
31-50间隔响又长什么样子?

就是0-30蜂鸣器一直响31-50蜂鸣器间隔的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就是0-30蜂鸣器一直响31-50蜂鸣器间隔的响

图片这样的

网友B:
现在是30-50长响50-80间接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