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体指针调用时报错

楼主(2021-06-25):
#include "stc8.h"
struct
{
char uart_busy_flag;//忙标志
        char *uart_send_dat_addr; //发送数据地址
        int uart_send_Total;//发送数据总长度
        int uart_send_Complete_num;//发送数据完成长度
}uart1;//串口结构体
char dat[10]={0,1,2,3,4,5,6,7,8,9};
char aa;

void uart1_send_dat(char *send_addr,int send_num)
{
        while(uart1.uart_busy_flag);
        uart1.uart_busy_flag=1;
        uart1.uart_send_dat_addr=send_addr;
        uart1.uart_send_Total=send_num;
        uart1.uart_send_Complete_num=0;
        aa=uart1.*uart_send_dat_addr;//发送数据
}
/*
main.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id>'
main.c(18): error C202: 'uart_send_dat_addr':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
我的目的是将 uart1_send_dat()中的入口参数中地址的数据赋给aa,如果把指针从结构体中拿出来就不报错,加里面就报错了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写吧
aa=*uart1.uart_send_dat_addr;//发送数据

网友B:
aa=uart1.*uart_send_dat_addr;//发送数据

aa是变量
uart_send_dat_addr是指针,不能放一块哦
另外结构体调用也没有*号的,直接就是uart.usar_sen_dat_addr

网友C:
main.c(18): 错误 C141: '*' 附近的语法错误,预期为 '<id>'
main.c(18): 错误 C202: 'uart_send_dat_addr': 未定义标识符
这个是谷歌翻译的
aa=uart1.*uart_send_dat_addr;//发送数据
首先aa你定义的是一个字符变量,而*uart_send_dat_addr是一个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