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搞个简单单片机频率计 中断1秒计算频率,请帮忙看看

楼主(2021-06-25):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0,valueH=0,valueL=0;
uchar str[]={"0123456789"};
uchar str1[]={"FREQUENCE:"};
uint fre=0;
uint num;

void initex0()
{
        IT0=1;
        EX0=1;
        EA=1;
}

void inittimer0()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
void datadeal()
{
        uint value=0;
        value=valueH*256+valueL;
        fre=10000000/value;
}

void display()
{
        uchar temp0=0,temp1=0,temp2=0,temp3=0,temp4=0,temp5=0;
        uchar i=0;
        temp0=(fre%1000000)/100000;
        temp1=(fre%100000)/10000;
        temp2=(fre%10000)/1000;
        temp3=(fre%1000)/100;
        temp4=(fre%100)/10;
        temp5=fre%10;
        writecom(0x80);
        delay(1);
        while(str1[i]!='\0')
        {
                writedat(str1[i]);
                delay(1);
                i++;
        }
        writecom(0x80+0x40+5);
        delay(1);
        writedat(str[temp0]);
        delay(1);
        writedat(str[temp1]);
        delay(1);
        writedat(str[temp2]);
        delay(1);
        writedat(str[temp3]);
        delay(1);
        writedat(str[temp4]);
        delay(1);
        writedat('.');
        delay(1);
        writedat(str[temp5]);
        delay(1);
        writedat('H');
        delay(1);
        writedat('Z');
        delay(1);
}

void main()
{
        initex0();
        inittimer0();
        initlcd();
        while(1)
        {
                 datadeal();
                display();
        }
}

void ex0_isr() interrupt 0
{
        if(count==0)
        {
                TH0=0x00;
                TL0=0x00;
                TR0=1;
        }
        else if(count==1)
        {
                TR0=0;
                valueH=TH0;
                valueL=TL0;
                count=0;
        }
         count++;
}

网友A:
还是一步步来,你的外中断计数就有问题。

网友B:
计数要做如下三件事,你是否同意?
1、何时开始?
2、何时结束?
3、谁来数数?
这三条你是如何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