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21-06-25):
我使用51单片机输出5kHZ,占空比50%的脉冲信号,
连到伺服驱动器之后电机带着负载转动,
但是问题是速度不是保持一个速度,而是变化,转的时候感觉不连续,断断续续的,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思路吗?

网友A:
电机在转动时阻力有变化,要想速度稳定要加速度反馈控制。

网友B:
负载的扭矩多大啊? 空载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C:
把5K改为50试试,如果成功就再加加。

网友D:
伺服的位置环、速度环没设置好。把伺服刚性设置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的位置环、速度环没设置好。把伺服刚性设置大一点试试

多谢,伺服电机参数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