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关于ADXL335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还请多帮忙

楼主(2021-06-25):
问题1:ADXL335的后缀有包括BCPZ\BCPZ-RL\BCPZ-RL7,在商城中价格差异很大,
在商城中找到三种芯片但是都是同一个手册,想问一下三种有什么区别?
问题2:ADXL335的输出带有带宽选择,带宽选择的具体作用是干嘛的?我看带宽越低是采样精度越高是么?类似于采样频率吧?

网友A:
从ADI的官方网站看,不同后缀的ADXL345并没有什么区别,你就先便宜的买
至于带宽什么的,数据手册里是有描述的,要认真看,网上有中文版本的,英文好的的直接看英文版本
不过这个IC的数据手册,包括ADI很多数据手册,在知名厂商中确实是最难看明白的........

楼主:
感谢大佬解惑!关于这个芯片大佬在悬空状态下测得的电压输出和带负载下测得的输出相同么?

楼主:
我在测量过程中,将输出电压对地接10K电阻,原本悬空时1.7v的电压就会将为零点几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测量过程中,将输出电压对地接10K电阻,原本悬空时1.7v的电压就会将为零点几伏。

它的内部是串联了一个32K的电阻输出有,你输出再接一个10K电阻到地,输出电压是肯定要下降的
它输出的电压和电源是有关系的,你对着数据手册中它放置的位置输出对应的三个轴的重力数据和电压进行换算就知道一个大概了,这IC没什么难的,你只要对着数据手册第12页面,它输出的几个轴的,只要1G状态下输出的电压对应得上,其它的电压就肯定能对应得上的
对于带宽,不同的带宽是肯定会影响分辨率的,它本身就是依靠内部的振荡经过运放放大调理输出的
滤波电容越大,带宽越低,信号越平稳,但响应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分辨率就下降了
反之则是信号没有什么平稳,噪声大,但响应速度快,分辨率就高了
关于这一点,在数据手册中也是有说明的,你认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