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里保存用户程序,从EEPROM写到FLASH,自动升级,怎么能实现呢?

楼主(2021-06-25):
(无正文)

网友A:
你需要知道计算是如果运行的,才能做这件事。否则门都没有。

网友B:
你这属于 程序脱机下载,至少两片单片机才可以实现。

网友C:
首先以STM32为例,你先写一个BootLoader程序,这个程序的功能简单就是帮你把数据从eeprom中取出,然后写到你指定的FLASH中去,等全部写完毕后,通过向量跳转到写好的APP程序中去,当然如果跳转时检测栈顶信息错误或者是向量不对,还是停留在BootLoader程序中,这需要BootLoader程序写稳定了才好,而且boot程序中不能开看门狗,

网友D:
可以试试"IAP"技术,即在应用程序内编程
单片机程序内部专门写一段升级程序,在进入特殊的升级模式后就进入执行这段特殊的程序
这段程序读取内部的ROM或者外部的ROM后,覆盖掉正常运行程序区的内容,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