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C32L136K8TA和HX711的称重传感器读取,一直读不到数据main.c,请帮忙看看问题在...

楼主(2021-06-25):
#include "gpio.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ddl.h"

#define        HX711_GapValue        405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Shiwu = 0;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long Get_Weight()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将传感器的输出值储存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long)((float)Weight_Shiwu/HX711_GapValue);
        return Weight_Shiwu;
}

int32_t main(void)
{

        //        LED_GPIO_Config();

                ADInit();

                Get_Maopi();

    while(1)
    {

                                Get_Weight();

    }
}

HX711.C
#include "hx711.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dl.h"

#if 0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stc_gpio_config_t stcGpioCfg;

    ///<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 端口方向配置->输入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 端口驱动能力配置->高驱动能力
    stcGpioCfg.enDrv = GpioDrvL;
    ///< 端口上下拉配置->上拉
    stcGpioCfg.enPuPd = GpioPu;
    ///< 端口开漏输出配置->开漏输出关闭
    stcGpioCfg.enOD = GpioOdDisable;
    ///< 端口输入/输出值寄存器总线控制模式配置->AHB
    stcGpioCfg.enCtrlMode = GpioAHB;

    ///< GPIO IO PD04初始化(PD04在STK上外接KEY(USER))
    Gpio_Init(GpioPortD, GpioPin4, &stcGpioCfg);

    ///< 端口方向配置->输出(其它参数与以上(输入)配置参数一致)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 端口上下拉配置->下拉
    stcGpioCfg.enPuPd = GpioPd;
    ///< GPIO IO PD05初始化(PD05在STK上外接LED(LED3))
    Gpio_Init(GpioPortD, GpioPin5, &stcGpioCfg);
}
#endif

void ADInit(void)
{
        stc_gpio_config_t stcGpioCfg;

        ///<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 端口方向配置->输出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 端口驱动能力配置->高驱动能力
    stcGpioCfg.enDrv = GpioDrvL;
        ///< 端口上下拉配置->无上下拉
    stcGpioCfg.enPuPd = GpioNoPuPd;
        ///< 端口开漏输出配置->开漏输出关闭
    stcGpioCfg.enOD = GpioOdDisable;
         ///< 端口输入/输出值寄存器总线控制模式配置->AHB
    stcGpioCfg.enCtrlMode = GpioAHB;
        ///< GPIO IO PA08初始化
    Gpio_Init(GpioPortC, GpioPin7, &stcGpioCfg);        //CLK

        ///< 端口方向配置->输入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 端口驱动能力配置->高驱动能力
    stcGpioCfg.enDrv = GpioDrvL;
        ///< 端口上下拉配置->无上下拉
    stcGpioCfg.enPuPd = GpioNoPuPd;
        ///< 端口开漏输出配置->开漏输出关闭
    stcGpioCfg.enOD = GpioOdDisable;
         ///< 端口输入/输出值寄存器总线控制模式配置->AHB
    stcGpioCfg.enCtrlMode = GpioAHB;
                 ///< GPIO IO PA09初始化
    Gpio_Init(GpioPortC, GpioPin6, &stcGpioCfg);   //DATA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时钟配置,128增益
{
        unsigned long val = 0;
        unsigned char i = 0;
        Gpio_SetIO(GpioPortC, GpioPin6);
        delay1us(1);
        Gpio_ClrIO(GpioPortC, GpioPin7);
        delay1us(1);
        while(Gpio_GetInputIO(GpioPortC, GpioPin6));

        for(i=0; i<24; i++)
        {
                Gpio_SetIO(GpioPortC, GpioPin7);
                delay1us(1);
                val = val << 1;
                Gpio_ClrIO(GpioPortC, GpioPin7);
                delay1us(1);
                if(Gpio_GetInputIO(GpioPortC, GpioPin6))
                {
                        val++;
                }
        }
        Gpio_SetIO(GpioPortC, GpioPin7);
        val ^= 0x800000;
        delay1us(1);
        Gpio_ClrIO(GpioPortC, GpioPin7);
        delay1us(1);
        return val;

}

楼主:
一直读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