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不了一个数/模电的四路抢答器

楼主(2021-06-25):
一个数/模电的四路抢答器设计,但是无法正常仿真,在另一个人那里可以正常仿真,功能也可以实现,想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之前有过尝试将电阻的model从analog换为digital之后,可以仿真了但是基本功能却无法实现

网友A:
门电路不悬空试看

网友B:
电脑问题码?我也是,破解时候修改了环境变量之后,就自己没办仿真了,但是在别人电脑上可以

网友C:
数码管可能选择错误,分共阳极和共阴极,用错了不显示。

网友D:
模数电路,建议用Proteus7.10版本,Proteus8系列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问题码?我也是,破解时候修改了环境变量之后,就自己没办仿真了,但是在别人电脑上可以

电脑应该没有问题,之前单片机的仿真还可以正常仿真,不知道为什么数电就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电路不悬空试看

感谢回复。尝试过了依旧是无法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可能选择错误,分共阳极和共阴极,用错了不显示。

感谢回答,常试换成PNP之后还是不行。

楼主:
补充一下,有尝试过将电阻的MODEL TYPE

网友E:
软件步进不能太长,试试把每个IC分别接单独的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