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学习单片机的进阶历程

楼主(2021-06-25):
求一个学习单片机的进阶历程,如果有理论加实际就更好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哪有什么阶段什么的,这种问题太多了,都不太想回答了
1:学习好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这个千篇一律的没什么好说的
2:买一个学习板,60块以下的就行了,太贵了其实没用的,单片机一入门你基本就能自己画一个开发板了,你现在只要入门就行了
3:C语言,C语言,C语言!
4:有时间学一下画板,AD和Protel99se二者选一,因为这两个用的最多
5:写代码,调试,改代码,调试,改代码,调试..........画板打样,调试,改代码,调试...............

网友B:
第一阶段       是先浏览教科书里的硬件部分,大至了解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如ROM、RAM、地址、I/O口等,以及看一些厂家的MCU资料(Data Sheet),来加强MCU所提供各项资源的印象。     第二阶段       就是了解二进位数字、十六进位数和软件方面的内容。尽管有很多高级语言可用于单片机的编程,但我觉得初学还是以汇编语言为好,更有利于和硬件结合,掌握硬件结构。知道汇编语言、机器语言、 指令、 程序等概念后,就从MOV指令开始,学习汇编语言和编程,在此如51的MCU汇编语言系统有111条指令,简单又好理解它们怎 样和硬件联系,更有助于一般学习单片机的指令整合与运用.因此其方法可先了 解几条基本的MOV指令和它的机器语言,大致建立起单片机的硬件和软件概念, 来知道单片机的硬件是由指令控制指挥的。    第三阶段    按照编程环境的使用手册,熟悉使用编程环境。现在的编程环境一般都和电脑相连,只要具备基本电脑知识的人都可很快掌握操作步骤。    第四阶段    依靠实验板,学习掌握单片机的汇编语言指令系统和简单编程。 同时和前面所学硬件知识结合组装,起到主学软件,巩固硬件的双重作用。 开始 时可用别人编的简单程式在实验板上进行验证、分析,主要是熟悉该学习方法, 在应用方面主要针对单片机I/O各项介面的使用,如A/D,D/A,PWM输出的应用,LCD与VFD的控制,以及如何规范各项串列输出入口的通讯协定等,对其所控制的各项元器件须先分析驱动能力,如电流电压问题等。     汇编语言熟悉后, 建议尽快学习C语言的编程,毕竟C语言有功能丰富的库函数、运算速度快、编译效率高、 有良好的可移植性,而且可以直接实现对系统硬件的控制。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 程序设计语言,它支持当前程序设计中广泛采用的由顶向下结构化程序设计技 术。此外,C语言程序具有完善的模块程序结构,从而为软件开发中采用模块化 程序设计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使用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已成为软件 开发的一个主流。用C语言来编写目标系统软件,会大大缩短开发周期,且明显地 增加软件的可读性,便于改进和扩充,从而研制出规模更大、性能更完备的系统。

网友C:
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动手

网友D:
先了解单片机的构造,然后找本单片机入门级的书,把书上的代码验证一遍,每一行都搞懂,这就算入门了。进阶的话有全是例子的书,可以验证一下书上的例子。学单片机还是要在做中学。

网友E:
首先要有C语言的基础,你才能去写单片机的程序。
然后我个人作为一个爱好者,是从Arduino的UNO开始的,简单易用,满足玩的心理。后来又搞了ESP8266和ESP32,作为arduino的延伸,然后用arduino去写stm32,就开始了正式的单片机学习,我这个过程兴趣很重要,由浅到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