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双稳态继电器

楼主(2021-06-25):
电磁计数器。输入一个脉冲信号计数显示转轮就旋转36度,变化一个数字(步进电机也可达到这个效果)如果0-9十个数字单数为导体双数为绝缘体,用接触片引出,单数接触片导通,双数截止。连续的输入脉冲信号不是同样可以实现电路的通,断转换动作吗?和继电器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优点是只靠一个脉冲信号就可改变电路的通断状态,不需要传统继电器的线圈持续通电(即使是1-2W的线圈吸合功率消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发热源!)
  传统的拉线开关不也是靠转轮转动位置实现开关转换状态吗?开关的拉线动作用脉冲信号实现不是困难的事。
  步进电机实现双稳态继电器功能示意图
  双稳态继电器的突出优点就是”稳态不耗电“!
没有线圈发热。名称或称为“无功耗继电器”似乎更明确些?基本没有线圈功耗。

网友A:
表示无法理解中心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无法理解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就是双稳态继电器比传统继电器没有线圈的持续耗电。基本没有线圈的发热!这不是很大优点吗?

网友B: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双稳态继电器早就有的。

网友A:
哦,如果是说耗电的话,比如我们用CMOS数字电路搭个计数器或者D触发器,实现你说的分频功能如何?CMOS静态耗电几微安,可以用纽扣电池备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如果是说耗电的话,比如我们用CMOS数字电路搭个计数器或者D触发器,实现你说的分频功能如何?CMOS静态 ...

双稳态继电器的突出优点就是"稳态不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如果是说耗电的话,比如我们用CMOS数字电路搭个计数器或者D触发器,实现你说的分频功能如何?CMOS静态 ...

“分频功能”?什么意思?我说的就是实现开,关功能。中心意思就是继电器触点吸合(触点接通)线圈的持续耗电(发热)有没有必要?1-2瓦以上的发热功率也会造成很明显的温升,温升对电器来说总不是好事。

楼主:
我认为“给他一个脉冲就改变一次状态”是完全可以的,不需要正负脉冲。例如滚轮式(波段)开关。题图,电磁继电器完全可以实现:转轮上的数字0-9单数导通双数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如果是说耗电的话,比如我们用CMOS数字电路搭个计数器或者D触发器,实现你说的分频功能如何?CMOS静态 ...

数字电路的双稳态电路不就是输入一个信号电路翻转(转换开关状态)一次吗?无需正负脉冲。

网友C:
中心思想就是双稳态继电器比传统继电器没有线圈的持续耗电。基本没有线圈的发热!这不是很大优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我讲讲“双稳态继电器”英文原名是什么让我也乐一乐。

不好意思我那里懂什么英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我讲讲“双稳态继电器”英文原名是什么让我也乐一乐。

其实继电器都可以认为是双稳态。如果叫“无功耗继电器”是不是更好些?以区别于继电器线圈是不是触点吸合状态消耗功率。他不是靠线圈衔铁持续吸合来保持触点接通的。英文的我一窍不通!见笑。

楼主:
由于触点的吸合并不需要线圈通电维持,所以触点的初始状态并不确定,容易产生误操作,这可能是其一个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