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调用库函数左移

楼主:
怎么知这个变量a是对应P1口的呢(郭天祥51单片机C语言教程例程)

网友A(2021-06-25):
我发的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B:
定义一下就好了

sbit a = P1;

网友C:
把a的值赋给P1, 在main函数中添加P1=a

网友D:
我查了文件里边是P1   = 0x90;
我不知道你这个0xaa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文件里边是P1   = 0x90;
我不知道你这个0xaa是怎么得到的

P1地址是0x90。

地址和地址内的值都分不清,你分明是没学过c语言,把脑袋送学校回炉吧。

网友F:
a=0xaa, 变为二进制   a=10101010B
a=a<<1, 则a=01010100B.
  01010100  从左到右对应p1口为  p1.7   p1.6  .....p1.0

网友G:
在前面定义一个 a=P1^0;

网友G:
在uchar a;下一行写a=P1^0;(如果你想调用P1^0口,P1是一系列口的组合)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各位!十分感谢!!!

网友H:
我也是初学者,很喜欢这样的话题,谢谢

网友I:
_crol_(Px,1)这函数可以直实现左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