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X711压力模块的头文件怎么写啊

楼主(2021-06-25):
(无正文)

网友A:
HX711压力传感器芯片可以去找芯片厂家提供的资料

网友B:
该芯片只需要一个读取函数就可以搞定,没有什么特定的头文件的,有的话也是你自己写的相关的处理函数或者什么的,那它的头文件就是跟你平时自己写的头文件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可以去问买电子器件的店铺

网友D:
可以借鉴reg51.h的头文件来写,把里面的REG51改成HX711就可以了

网友E:
.c和.h的编写就是那固定套路,这个711驱动是IIC接口的,读取时序看资料适当编写一下

网友F:
直接去某一个宝中搜索HX711压力模块 有些店铺有网盘连接直接有全套的现成程序,51和ST32的程序都有直接可以下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