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 r3引脚图功能介绍

楼主(2021-06-25):
Arduino Uno R3开发板的引脚分配图包含14个数字引脚、6个模拟输入、电源插孔、USB连接和ICSP插头。引脚的复用功能提供了更多的不同选项,例如驱动电机、LED、读取传感器等。下图为Arduino Uno引脚的功能说明图。

arduino uno r3引脚图

arduino uno r3引脚图

arduino uno r3引脚图说明

arduino uno r3引脚图说明

电源引脚说明
VIN --- 当外部直流电源接入电源插座时,可以通过VIN向外部供电;也可以通过此引脚向UNO直接供电;VIN有电时将忽略从USB或者其他引脚接入的电源
5V --- 通过稳压器或USB的5V电压,为UNO上的5V芯片供电
3.3V --- 通过稳压器产生的3.3V电压,最大驱动电流50mA
GND --- 地脚
IOREF--- I/O参考电压。其他设备可通过该引脚识别开发板I/O参考电压。
输入输出
Arduino Uno有14个数字输入输出引脚,可使用 pinMode()、digitalWrite() 和 digitalRead() 控制。
其中一些带有特殊功能,这些引脚如下:
Serial
0(RX)、1(TX),被用于接收和发送串口数据。这两个引脚通过连接到ATmega16u2来与计算机进行串口通信。
外部中断2、3,可以输入外部中断信号。中断有四种触发模式:低电平触发、电平改变触发、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
PWM输出:3、5、6、9、10、11,可用于输出8-bit PWM波。对应函数 analogWrite() 。
SPI:10(SS)、11(MOSI)、12(MISO)、13(SCK),可用于SPI通信。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SPI库操纵。
L-LED:13。13号引脚连接了一个LED,当引脚输出高电平时打开LED,当引脚输出低电平时关闭LED。
TWI:A4(SDA)、A5(SCL)和TWI接口,可用于TWI通信,兼容I2C通信。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Wire库操纵。
Arduino Uno 6个模拟输入引脚,可使用analogRead()读取模拟值。每个模拟输入都有10位分辨率(即1024个不同的值)。默认情况下,模拟输入电压范围为0~5V,可使用 AREF引脚和analogReference()函数设置其他参考电压。
相关引脚如下:
AREF:模拟输入参考电压输入引脚。
Reset:复位端口。接低电平会使Arduino复位,复位按键按下时,会使该端口接到低电平,从而让Arduino复位。
指示灯(LED) Arduino UNO带有4个LED指示灯,作用分别如下:
ON:电源指示灯。当Arduino通电时,ON灯会点亮。
TX:串口发送指示灯。当使用USB连接到计算机且Arduino向计算机传输数据时,TX灯会点亮。
RX:串口接收指示灯。当使用USB连接到计算机且Arduino接收到计算机传来的数据时,RX灯会点亮
L:可编程控制指示灯。该LED通过特殊电路连接到Arduino的13号引脚,当13号引脚为高电平或高阻态时,该LED 会点亮;低电平时,不会点亮。可以通过程序或者外部输入信号,控制该LED亮灭。
通信
Arduino UNO具备多种通信接口,可以和计算机、其他Arduino或者其他控制器通信。
ATmega328 提供了UART TTL (5V)串口通信,其位于0 (RX) 和1 (TX)两个引脚上。Uno上的ATmega16U2会在计算机上模拟出一个USB串口,使得ATmega328 能和计算机通信。Arduino IDE提供了串口监视器,使用它可以收发简单文本数据。Uno上的RX\TX两个LED可以指示当前Uno的通信状态。
SoftwareSerial库可以将Uno的任意数字引脚模拟成串口,从而进行串口通信。
ATmega328也支持I2C (TWI)和SPI通信。Arduino IDE自带的Wire库,可用于驱动I2C总线,自带的SPI库,可用于SPI通信。
了解更多Arduino UNO R3 (意大利原装正版)引脚内容请关注DFRobot创客商城Arduino UNO R3 产品WIKI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