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单片机的只能蓝牙温控风扇程序

楼主(2021-06-25):
#include <stc15.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串口*/
#define FOSC 120000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TM (65536 - (FOSC/4/BAUD))
/*LCD1602*/
#define LCD_Set 0x38                   //显示初始化: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
#define LCD_Clear 0x01                //清屏
#define LCD_Display 0x0C        //显示功能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define LCD_Mode 0x06                //设置光标状态:读一个字符光标加1
#define LCD_1 0x80                        //第一行起始地址
#define LCD_2 (0x80+0x40)        //第二行起始地址
/*EEPROM*/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define  KEY1_PRES  1
#define  KEY2_PRES  2
#define  KEY3_PRES  3
#define  KEY4_PRES  4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u8 TEMP_String[10];
u8 HUMI_String[10];
u8 TH_String[4];
u8 TL_String[4];
sbit DHT11_Data=P1^0;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P2^7;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ENA=P1^3;
sbit LED=P4^5;
sbit Buzz=P5^5;
u16 TH=30;
u16 TL=15;
u8 Flag=0;
float temperature;
void GPIO(void)
{
        P0M0=0;
        P0M1=0;
        P1M0=0;
        P1M1=0;
        P2M0=0;
        P2M1=0;
        P3M0=0;
        P3M1=0;
        P4M0=0;
        P4M1=0;
        P5M0=0;
        P5M1=0;
}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i=0;i<ms;i++)
                for(j=0;j<1147;j++);        //在12MHz时,1ms
}
void delay_30us(void)
{
        u16 i;
        for(i=0;i<20;i++)
                _nop_();
}
/*写控制命令函数*LCD1602*/
void Write_Command(u8 Comm)
{
        RS=0;
        RW=0;
        P0=Comm;
        E=1;
        delay_ms(1);
        E=0;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8 Data)
{
        RS=1;
        RW=0;
        P0=Data;
        E=1;
        delay_ms(1);
        E=0;
}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_Init(void)
{
        Write_Command(LCD_Set);
        Write_Command(LCD_Display);
        Write_Command(LCD_Mode);
        Write_Command(LCD_Clear);
        delay_ms(5);

}
/*LCD1602在某行某列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1602_Print_Char(u8 line,u8 Addr,u8 Data)
{
        if(line)
        {
                Write_Command(LCD_2+Addr);
                Write_Data(Data);

        }
        else
        {
                Write_Command(LCD_1+Addr);
                Write_Data(Data);

        }
}
/*LCD1602在某行显示一串字符*/
void LCD1602_Print_String(u8 line,u8 *table)
{
        u8 i;
        if(line)
        {
                Write_Command(LCD_2);
        }
        else
        {
                Write_Command(LCD_1);
        }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i]);
        }
}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Data=0;         //拉低Data
    delay_ms(20);            //至少18ms
    DHT11_Data=1;         //Data=1
         delay_3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while (DHT11_Data&&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ata&&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提高40~80us
        {
                retry++;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ata&&retry<100)//等待变成低电平
        {
                retry++;
        }
        retry=0;
        while(!DHT11_Data&&retry<100)//等待变成高电平
        {
                retry++;
        }
        delay_30us();
        if(DHT11_Data)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void OtoC2(u8 value,u8 String[ ])
{
        String[0]=value/10+0x30;
        String[1]=value%10+0x30;

}
void String_Join2bit(u8 Long_String [],u8 Short_String[],u8 Position)
{
         u8 i;
        for(i=0;i<2;i++)
                Long_String[Position+i]=Short_String[i];
}
/*按键扫描程序*/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EY1==0||KEY2==0||KEY3==0||KEY4==0))
    {
        delay_ms (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
                                else if(KEY3==0)
                          return KEY3_PRES;
                                else if(KEY4==0)
                          return KEY4_PRES;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8 IapReadByte(u16 addr)
{
        u8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u16 addr, u8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u16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PWM初始化*/
void PWM_Init(void)
{
        P_SW1 &= ~(1<<4|1<<5);         //在P1.0、P1.1输出
        CCON = 0;         //初始化PCA寄存器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钟源SYSCLK/2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00;         //PWM0的占空比为100%
        CCAPM0 = 0x42;         //允许比较器功能、脉宽调节输出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风扇转动*/
void zhuan(float temperature)
{
                u8 i;
        if((temperature>TH)&&(Flag==0)) //如果温度大于上限,则报警20次,并且使用全力风速

        {//                IN1=1;
                        IN2=0;

                        for(i=0;i<20;i++)
                        {
                        LED=0;
                        Buzz=0;
                        delay_ms (100);
                        LED=1;
                        Buzz=1;
                        delay_ms (100);
                        }
                        CCAP0H = CCAP0L = 0x00; //PWM0的占空比为100%
                        Flag=1;
                }

         else if((TL<temperature)&&(temperature<TH))//大于下限,小于上限则为中速风力
                {
//                IN1=~IN1;
                        IN2=0;
                        LED=1;
                        Buzz=1;
                        CCAP0H = CCAP0L = 0x80;//PWM0的占空比为50%
      Flag=0;
                }
                else if((temperature<TL)&&(Flag==0))//小于下限则停止转动
                {
//                IN1=1;
                        IN2=0;
                        for(i=0;i<20;i++)
                        {
                        LED=0;
                        Buzz=0;
                        delay_ms (100);
                        LED=1;
                        Buzz=1;
                        delay_ms (100);
                        }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的占空比为0%
                        Flag=1;
                }
}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art1_INT() interrupt 4 using 1//使用蓝牙遥控;
{
        u8 Ch;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Ch= S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保存
                switch (Ch)
                {
                        case '1':
                        {
                                TH++;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TH);        //写EEPROM上限
                        IapProgramByte(1,TL);        //写EEPROM下限
                                break;
                        }
                        case '2':
                        {
                                TH--;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TH);        //写EEPROM上限
                        IapProgramByte(1,TL);        //写EEPROM下限
                                break;
                        }
                        case '3':
                        {
                                TL++;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TH);        //写EEPROM上限
                        IapProgramByte(1,TL);        //写EEPROM下限
                                break;
                        }
                        case '4':
                        {
                                TL--;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TH);        //写EEPROM上限
                        IapProgramByte(1,TL);        //写EEPROM下限
                                break;
                        }
                        case '5':
                        {
                                IN2=0;
                                CCAP0H = CCAP0L = 0x00; //PWM0的占空比为100%
                                break;
                        }
                        case '6':
                        {
                                IN1=1;
                                IN2=1;
                                break;
                        }
                        case 'G':
                        {
                                IN2=0;
                                CCAP0H = CCAP0L = 0x40; //PWM0的占空比为75%
                                break;
                        }
                        case 'K':
                        {
                                IN2=0;
                                CCAP0H = CCAP0L = 0xC0; //PWM0的占空比为25%
                                break;
                        }
                }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1_Init(void)
{
        SCON = 0x50;        //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AUXR |= 1<<2|1<<0;         //定时器2为1T模式,UART1使用T2
//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2L = TM;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TM>>8;
        AUXR |= 1<<4; //定时器2启动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int main(void)
{
        u8 t=0;
        u8 temperature=0;
        u8 humidity=0;
//        u8 TH_EEPROM_Value,TL_EEPROM_Value;        定义EEPROM温度上下限变量
        u8 String1[]="T:   C  H:   %Rn ";
        u8 String2[]="TL:    ,TH:      ";
        u8 Stirng_Error[ ]="  DHT11 Error!  ";
        GPIO();
        PWM_Init();
        UART1_Init();
        LCD1602_Init();
        TH=IapReadByte(0);        //读取EEPROM
        TL=IapReadByte(1);
                        IapProgramByte(0,TH);        //写EEPROM上限
                        IapProgramByte(1,TL);        //写EEPROM下限
        while(DHT11_Init())
                LCD1602_Print_String(0,Stirng_Error);
        while(1)
                {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t)
          {
                 case KEY1_PRES:
                 {
                         TH++;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TH);        //写EEPROM上限
                        IapProgramByte(1,TL);        //写EEPROM下限
                         break;
                 }
                 case KEY2_PRES:
                 {
                        TH--;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TH);        //写EEPROM上限
                        IapProgramByte(1,TL);        //写EEPROM下限
                        break;
                 }
                 case KEY3_PRES:
                 {
                        TL++;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TH);        //写EEPROM上限
                        IapProgramByte(1,TL);        //写EEPROM下限
                        break;
                 }
                 case KEY4_PRES:
                 {
                        TL--;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0,TH);        //写EEPROM上限
                        IapProgramByte(1,TL);        //写EEPROM下限
                        break;
                 }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
                        OtoC2(temperature,TEMP_String);
                        String_Join2bit(String1,TEMP_String,2);
                        OtoC2(humidity,HUMI_String);
                        String_Join2bit(String1,HUMI_String,10);
                        OtoC2(TH,TH_String);
                        String_Join2bit(String2,TH_String,11);
                        OtoC2(TL,TL_String);
                        String_Join2bit(String2,TL_String,3);
                        LCD1602_Print_String(0,String1);
                        LCD1602_Print_String(1,String2);
                        zhuan(temperatu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