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LCD1602显示程序

楼主(2021-06-25):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2^0; //Pin4
sbit RW = P2^1; //Pin5
sbit E= P2^2; //Pin6
#define Data P0//数据端口
char TimeNum[16];
char Test1[16];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微秒级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while(--uscn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毫秒级延时函数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写命令函数
{
DelayMs(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0;
RW=0;
_nop_();
E=1;
Data=c;
E=0;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c) //写数据函数
{
DelayMs(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1;
RW=0;
_nop_();
E=1;
Data=c;
E=0;
RS=0;
}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c)//写字符函数
{
unsigned char p;
if (pos>=0x10)
p=pos+0xb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4位为0xc
else
p=pos+0x8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4位为0x8
WriteCommand (p);//写命令
WriteData (c);//写数据
}
void lcd_sfm(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显示位置和数据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Command(0x80+0x40+add);
  WriteData(0x30+shi);
  WriteData(0x30+ge);
}
void ShowString (unsigned char line,char *ptr)//写字符串函数
{
unsigned char l,i;
l=line<<4;//若line=0,则地址的高四位为0;若line=1.则地址的高四位为1
for (i=0;i<16;i++)
ShowChar (l++,*(ptr+i));//循环显示16个字符
}
void InitLcd()//初始化函数
{
DelayMs(15);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iteCommand(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while(t--);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h,l;                                          //定义行、列值中间变量
        P1=0x0f;                                          //列线输出全为0,行为1
        h=P1&0x0f;                                          //读入行线
        if(h!=0x0f)                                          //检测有无按键按下,行不全为1
        {        delay(100);                //延时去抖
                if(h!=0x0f)                                  //如果确实按下
                {
                        h=P1&0x0f;            //再次读入行线
                        P1=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行线反转
                        l=P1&0xf0;                          //读入列线值
                        return (h+l);                  //键盘最后组合编码值,也就是键值
                }
        }
        return 0xff;                                  //其余情况返回该值
}
unsigned char getkey( )
{
unsigned char key,key_num;
key=keyscan();                  //用key读取keyscan()的值
switch(key)
                {   case 0xee: key_num=0;  break;
                        case 0xed: key_num=1;  break;
                        case 0xeb: key_num=2;  break;
                        case 0xe7: key_num=3;  break;
                        case 0xde: key_num=4;  break;
                        case 0xdd: key_num=5;  break;
                        case 0xbd: key_num=6;  break;
                        case 0x7d: key_num=7;  break;
                        case 0xbe: key_num=8;  break;
                    case 0xdb: key_num=9;  break;
                        case 0xbb: key_num=10; break;
                        case 0x7b: key_num=11; break;
                        case 0x7e: key_num=12; break;
                        case 0xd7: key_num=13; break;
                        case 0xb7: key_num=14; break;
                    case 0x77: key_num=15; break;
                           default:key_num=0xff; break;
                }
return key_num;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kk;
float x=99.0;
InitLcd();//初始化LCD
DelayMs(15);//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lcd_sfm(5,43);
ShowString(0,"LCD");
while(1)
{ kk=getkey();
  if(kk!=0xff)
  {         lcd_sfm(5,k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