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低功耗模式 求指导

楼主(2021-06-25):
中颖51SH79F系列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3.3V供电,还有300uA电流,做过这个的掉电低功耗模式的人,可否指导下。进入掉电之前,已经关闭外设,IO设置输入,无上拉下拉。

网友A:
电路,电路,电路!上传电路!
进入掉电模式之前要关闭所有已经打开的外设,像ADC,看门狗之类的
把所有的外围元件去掉,进入掉电模式,看电流是否达到规格值
如果达到,那就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如果达不到,那就是单片机内部的问题

网友B:
楼上是纲,多试各种可能是目。一旦成功进入低功耗,天下都安静了。

网友C:
除了MCU要查一下是不是已经进入sleep,还要查下外围电路:如三极管工作点没有进入截止状态,或者信号放大电路有自激现象,有EN脚的外设IC没有设置为disable。等等情况做下进一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MCU要查一下是不是已经进入sleep,还要查下外围电路:如三极管工作点没有进入截止状态,或者信号放大电 ...

已经进入掉电模式了,中断能够唤醒,外围电路都关闭电源了,但为了查电流消耗在哪里,一个一个拆除外设电路的芯片,但还是有250-300uA

网友D:
中颖没用过,但常用STC,给你一个参考
STC也有掉电模式,第一次试用时按常识把IO设为仅输入(高阻)
结果和你相同
最后把IO设为准双向口(标准8051输出模式)
进入掉电模式后测得大约0.3 ~ 0.4uA(UT61E)实验环境:
MUC:STC15F104E
外设:
PMOS 管 + DC-DC(5V升12V) + 12V小型电脑散热扇
8050 黄LED 负端接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颖没用过,但常用STC,给你一个参考
STC也有掉电模式,第一次试用时按常识把IO设为仅输入(高阻)
结果和 ...

谢谢你给的经验!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颖没用过,但常用STC,给你一个参考
STC也有掉电模式,第一次试用时按常识把IO设为仅输入(高阻)
结果和 ...

已经可以了,20uA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