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0832简易函数发生器的设计

楼主(2021-06-25):
一实验目的:
1、了解函数发生器的工作原理,能够正确识别电路及其工作条件。
2、掌握单片机I/O口和DAC0832的基本工作原理,利用DAC0832实现一个简易函数发生器的设计。
二实验原理
单片机控制DAC0832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和三角波。
Proteus 的原理电路见图。单片机P1.0~ P1.4接有5个按键,当按键按下时,分别对应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和三角波。
单片机控制DAC0832产生各种波形,实质就是单片机把波形的采样点数据送至DAC0832,经D/A转换后输出模拟信号。改变送出的函数波形采样点后的延时时间,就可改变函数波形的频率。产生各种波形原理如下。
(1)正弦波产生原理
单片机把正弦波的256个采样点的数据送给DAC0832。正弦波采样数据可用软件编程或MATLAB等工具计算。
(2)方波产生原理
单片机采用定时器定时中断,时间常数决定方波高、低电平持续时间。
(3)三角波产生原理
单片机把初始数字量0送DAC0832后,不断增1,增至0xff后,然后再把送给DAC0832的数字量不断减1,减至0后,再重复上述过程。
(4)锯齿波产生原理
单片机把初始数据0送DAC0832后,数据不断增1,增至0xff后,再增1则溢出清“0”,模拟输出又为0,然后再重复上述过程,如此循环,则输出锯齿波。
(5)梯形波产生原理
输入给DAC0832数字量从0开始,逐次加1。当输入数字量为0xff时,延时一段时间,形成梯形波平顶,然后波形数据再逐次减1,如此循环,则输出梯形波。

三、电路设计

四、源程序设计
#include<reg51.h>
sbit wr=P3^6;
sbit rd=P3^2;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key4=P1^4;
unsigned charflag;//flag为0、1、2、3、4时分别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锯齿波
unsigned charconst code ZXB_code[256]={
0x80,0x83,0x86,0x89,0x8c,0x8f,0x92,0x95,0x98,0x9c,0x9f,0xa2,
0xa5,0xa8,0xab,0xae,0xb0,0xb3,0xb6,0xb9,0xbc,0xbf,0xc1,0xc4,
0xc7,0xc9,0xcc,0xce,0xd1,0xd3,0xd5,0xd8,0xda,0xdc,0xde,0xe0,
0xe2,0xe4,0xe6,0xe8,0xea,0xec,0xed,0xef,0xf0,0xf2,0xf3,0xf4,
...
0x15,0x14,0x12,0x10,0xf,0xd,0xc,0xb,0x9,0x8,0x7,0x6,0x5,0x4,
0x3,0x3,0x2,0x1,0x1,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
0x0,0x1,0x1,0x2,0x3,0x3,0x4,0x5,0x6,0x7,0x8,0x9,0xa,0xc,0xd,
0xe,0x10,0x12,0x13,0x15,0x17,0x18,0x1a,0x1c,0x1e,0x20,0x23,
0x25,0x27,0x29,0x2c,0x2e,0x30,0x33,0x35,0x38,0x3b,0x3d,0x40,
0x43,0x46,0x48,0x4b,0x4e,0x51,0x54,0x57,0x5a,0x5d,0x60,0x63,
0x66,0x69,0x6c,0x6f,0x73,0x76,0x79,0x7c
};      //用于生成正弦
unsigned char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scan_num,temp;
  P1=0xff;
  temp=P1;
  if(~(temp&0xff))
  {
    if(key0==0)
         {
          keyscan_num=1;
         }
         else if(key1==0)
         {
          keyscan_num=2;
         }
         else if(key2==0)
         {
          keyscan_num=3;
         }
         else if(key3==0)
         {
          keyscan_num=4;
         }
         else if(key4==0)
         {
          keyscan_num=5;
         }
         else
         {
          keyscan_num=0;
         }

         return keyscan_num;
  }
}

voidinit_DA0832()//DA芯片准备函数
{
  rd=0;
  wr=0;
}

void ZXB()//正弦波函数
{
  unsigned int i;

  do{
    P2=ZXB_code[i];
         i=i+1;
         }while(i<256);
}

void FB()//方波
{
  EA=1;
  ET0=1;
  TMOD=1;
  TR0=1;
  TH0=0xff;
  TL0=0x83;
}

void SJB()//三角波
{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P2=0xff;
  do{
    P2=P2-1;
  }while(P2>0x00);
  P2=0x00;
}

void JCB()//锯齿波
{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

void TXB()//梯形波
{
  unsigned char i;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P2=0xff;
  for(i=255;i>0;i--)
  {
    P2=0xff;
  }
  do{
    P2=P2-1;
  }while(P2>0x00);
  P2=0x00;
}

void main()
{
  init_DA0832();
  do
    {
      flag=keyscan();
    }while(!flag);//等待按键按下
  while(1)
  {
    switch(flag)
    {
      case 1:
            do{
              flag=keyscan();
              ZXB();
             }while(flag==1);
            break;
          case 2:
            FB();
            do{
              flag=keyscan();
                    }while(flag==2);
                    TR0=0;
            break;
          case 3:
            do{
              flag=keyscan();
              SJB();
                    }while(flag==3);
            break;
          case 4:
            do{
              flag=keyscan();
              TXB();
                    }while(flag==4);
            break;
          case 5:
            do{
              flag=keyscan();
              JCB();
                    }while(flag==5);
            break;
          default:
            flag=keyscan();
            break;
    }
  }
}

voidtimer0(void) interrupt 1
{
  P2=~P2;
  TH0=0xff;
  TL0=0x83;
  TR0=1;
}

波形仿真图

波形仿真图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