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四位数码管显示最后的数字“1”为什么显示不全

楼主(2021-06-26):
51单片机四位数码管显示最后的数字“1”为什么显示不全,我换其他数字也是一样显示不全,我寻思这字形码也没错啊,前三个都是显示合适的。或者是电路的哪里不合适,求大佬解答
以下是简单的程序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2=0xff;
         P0=0x99;      //4
         delay();

         P2=0xfe ;
         P0=0xb0;    //3
         delay();

     P2=0xfd;
         P0=0xa4;     //2
         delay();

     P2=0xfb;
         P0=0xf9;      //1
         delay();
     P2=0xff;
   }
}

就是最后一位的1

就是最后一位的1

网友A: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驱动共阳数码管按如下顺序就不会出错
                P2=0x00;  //消隐
                P0=0x99;  //段码
                P2=0x01;  //位码
                delay();  //延时

                P2=0x00;
                P0=0xb0;    //3
                P2=0x02;
                delay();

                P2=0x00;
                P0=0xa4;    //2
                P2=0x04;
                delay();

                P2=0x00;
                P0=0xf9;    //1
                P2=0x08;
                delay();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void delay(void)

OK了,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