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析电蚊拍部分电路实物图原理部分

楼主(2021-06-26):
电路原理图如下,具体参数为:
变压器 反馈线圈2、3匝数35T,,初级线圈1、6匝数 11T,次级线圈4、5匝数2100T。
y电容C7参数 标识 222/ 250~;y电容C9 101 /3kv;cbb电容 C8 103/2000V
疑问:
(1)经变压器后电压大概1300V,见下图示波器显示,C7指标是250~,如何能承受住这麽高电压
(2)几种情况的逐一记录;
1.拆下C7、C9,单独测C8两端,示波器显示 1400V的平稳电压,问题:这C8两端为何高于变压器峰值电压?
2.去掉C9:接入C7,测量C8,显示1280V平缓直线;测量C7,显示1260V平缓电压
3.去掉C7:C9两端 1400V平缓电压,C8 1400V电压,具体如下图所示平缓
4.拆下C7、C8:单独测C9,显示有细微波动的1400V
5.拆下C8、C9:单独测C7,显示1260V,这部分耐压明显高于250~,求解答。
6.去掉C8:
(1)测量C8两端,显示幅值波动2360~2800V间波动,后在区间内平稳
(2)测量初级线圈:大概-5V~+6V,正弦波;反馈线圈:-23V~+19V波动 类正弦;次级线圈:-1000V~+1140V正弦波动

最终全部接入,测量连接电网的C8两端电压大约2400V,疑问:C8电容实际作用是平缓C7、C9的电压值吗?不同于三倍整流的3倍根号二倍次级线圈电压值,C8看起来并没有汇入总电压,总电压峰值并未提升,
求解答部分电路原理,想不出来,请各位坛友解答,第一次发帖,帮助下新人成长吧!真的十分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顶,麻烦看到帮忙解答一下吧,我先道谢了

网友A:
可以,等待ing

网友B:
Y电容短时间耐压值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电容短时间耐压值很高的。

好的,

网友C:
你放了四个示波器图,当其时,测量的探头放在原理图的哪两个点呢?即测量的是什么地方呢?探头有衰减吗?单格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输出电压是在哪两个点呢?

网友D:
“峰值”和“峰峰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E:
C9、D6、D7构成负2倍压整流,为输出端负极。D5、C7构成1倍压整流,为输出端正极。所以C8的两个输出端为3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是在哪两个点呢?

分别是如上所说的两端,测C7就是C7两端,图上示波器测量的是我拍的几张,具体第一个是单独测变压器次级线圈电压;第二张是拆下C8,后测量C8两端电压;第三张是拆下C8,C9,单独测C7端电压;后面是重复的,单格电压500 DC

网友F:
变压器4+ 5-时,C7通过D5充电,C9通过D7充电,4- 5+时,变压器电压叠加C7和C9的电压,通过D6对C8充电,C8两端的电压当然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