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易的函数信号发生器+LCD1602显示代码

楼主(2021-06-2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2c.h"

sbit S1 =P2^1;
sbit S4 =P2^2;
/**********************************
  参数声明
**********************************/
uint F=0;                       //频率
uint S=0,Pwm=0,Tra=0,AA=0;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锯齿波信号
uchar zkb=30,bx=1;              //频率加/减 PWM占空比 波形选择
uchar t1=0,flagPwm=0,flag1=0;   //标志位
uchar  T=0;                     //周期

uchar code num[]={ 0x7F,0x82,0x85,0x88,0x8B,0x8F,0x92,0x95,0x98,0x9B,0x9E,0xA1,0xA4,0xA7,0xAA,0xAD
                                                                        ,0xB0,0xB3,0xB6,0xB8,0xBB,0xBE,0xC1,0xC3,0xC6,0xC8,0xCB,0xCD,0xD0,0xD2,0xD5,0xD7
                                                                        ,0xD9,0xDB,0xDD,0xE0,0xE2,0xE4,0xE5,0xE7,0xE9,0xEB,0xEC,0xEE,0xEF,0xF1,0xF2,0xF4
                                                                        ,0xF5,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B,0xFC,0xFD,0xFD,0xFE,0xFE,0xFE,0xFE,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D,0xFD,0xFC,0xFB,0xFB,0xFA,0xF9,0xF8,0xF7,0xF6
                                                                        ,0xF5,0xF4,0xF2,0xF1,0xEF,0xEE,0xEC,0xEB,0xE9,0xE7,0xE5,0xE4,0xE2,0xE0,0xDD,0xDB
                                                                        ,0xD9,0xD7,0xD5,0xD2,0xD0,0xCD,0xCB,0xC8,0xC6,0xC3,0xC1,0xBE,0xBB,0xB8,0xB6,0xB3
                                                                        ,0xB0,0xAD,0xAA,0xA7,0xA4,0xA1,0x9E,0x9B,0x98,0x95,0x92,0x8F,0x8B,0x88,0x85,0x82
                                                                        ,0x7F,0x7C,0x79,0x76,0x73,0x6F,0x6C,0x69,0x66,0x63,0x60,0x5D,0x5A,0x57,0x54,0x51
                                                                        ,0x4E,0x4B,0x48,0x46,0x43,0x40,0x3D,0x3B,0x38,0x36,0x33,0x31,0x2E,0x2C,0x29,0x27
                                                                        ,0x25,0x23,0x21,0x1E,0x1C,0x1A,0x19,0x17,0x15,0x13,0x12,0x10,0x0F,0x0D,0x0C,0x0A
                                                                        ,0x09,0x08,0x07,0x06,0x05,0x04,0x03,0x03,0x02,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C,0x0D,0x0F,0x10,0x12,0x13,0x15,0x17,0x19,0x1A,0x1C,0x1E,0x21,0x23
                                                                        ,0x25,0x27,0x29,0x2C,0x2E,0x31,0x33,0x36,0x38,0x3B,0x3D,0x40,0x43,0x46,0x48,0x4B
                                                                        ,0x4E,0x51,0x54,0x57,0x5A,0x5D,0x60,0x63,0x66,0x69,0x6C,0x6F,0x73,0x76,0x79,0x7C
                  };

/*********************************
  函数声明
**********************************/
void Fun_Sin();
void Fun_Triangle();
void Fun_Pwm();
void Fun_AA();
void TimerInit();
void KEY();
void Delay10ms();

/*******************************************
            主函数
*******************************************/
void main()        //主程序
{
  S1 = 1;
  S4 = 1;
        LcdInit();       //屏幕初始化
  Timer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检测
                switch(bx)
                {
                  case 1:Fun_Sin();      break;         //正弦波
                  case 2:Fun_Triangle(); break;   //三角波
                        case 3:Fun_Pwm();      break;         //方波
                  case 4:Fun_AA();       break;   //锯齿波
                }

                if(flag1==1)
                {
                        T=1*t1;
      F=((1*100000)/T);

                        LcdWriteCom(0x89);
                        LcdWriteData(T%1000/100+'0');
                        LcdWriteData(T%100/10+'0');
                        LcdWriteData(T%10+'0');

                        LcdWriteCom(0x82+0x40);
                        LcdWriteData(F%10000/1000+'0');
                        LcdWriteData(F%1000/100+'0');                        //个位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F%100/10+'0');          //小数后一位
                        LcdWriteData(F%10+'0');          //小数后两位
                }
                 flag1=0;
        }
}

/**********************************
           延迟10ms函数
**********************************/
void Delay10ms()
{
         u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按键检测函数
**********************************/
void KEY()
{
        if(S1==0)
                {
                        Delay10ms();
                        if(S1==0)
                        {
                                bx=bx+1;
                                flag1=1;        //周期显示标志位
        case_1:
                                switch(bx)
                                {
                                        case 1: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i');
                                                                        LcdWriteData('n');break;
                                        case 2: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r');
                                                                        LcdWriteData('a');break;
                                        case 3: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P');
                                                                        LcdWriteData('w');
                                                                        LcdWriteData('m');break;
                                        case 4: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 ');break;
                                        default:bx=1;
                                  goto case_1;
                                }

                        }
                        while(!S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S4==0)
                {
                        Delay10ms();
                        if(S4==0)
                        {
                                zkb=zkb+10;
                                if(zkb>90)
                                {
                                        zkb=10;
                                }

                                LcdWriteCom(0x8c+0x40);
                                LcdWriteData(zkb%100/10+'0');
                                LcdWriteData(zkb%10+'0');
                        }
                        while(!S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正弦波1函数
**********************************/
void Fun_Sin()
{
        uchar i;
        t1=0;   //重置计数标志位
        TR0=1;            //开定时
        for(i=0;i<255;i++)
        {
                S=num[i];       //打点赋值

                I2cStart();
                I2c_write_char(0x90);
                I2cAck();
                I2c_write_char(0x40);  //控制字 允许模拟输出 不自增单端  0100 0000
                I2cAck();
                I2c_write_char(S);     //放置需要转换的量
                I2cAck();
                I2cStop();
        }
        TR0=0;              //关定时
}
/*******************************
          三角波2函数
********************************/
void Fun_Triangle()
{
        uchar i;
        t1=0;   //重置计数标志位
  TR0=1;        //开定时器
        for(i=0;i<255;i++)
        {
                Tra =i;
                I2cStart();
                I2c_write_char(0x90);
                I2cAck();
                I2c_write_char(0x40); //控制字 允许模拟输出 不自增单端  0100 0000
                I2cAck();
                I2c_write_char(Tra);
                I2cAck();
                I2cStop();
        }
        for(i=255;i>0;i--)
        {
                Tra =i;
                I2cStart();
                I2c_write_char(0x90);
                I2cAck();
                I2c_write_char(0x40); //控制字 允许模拟输出 不自增单端  0100 0000
                I2cAck();
                I2c_write_char(Tra);
                I2cAck();
                I2cStop();
        }
  TR0=0;         //关定时器
}
/********************************
            方波3函数
********************************/
void Fun_Pwm()
{
        t1=0;   //重置计数标志位
  TR0=1;        //开定时器

        for(flagPwm=0;flagPwm<100;flagPwm++)
        {
                if(flagPwm<zkb) //占空比为%30
                {
                        Pwm=0;
                }
                else
                {
                        Pwm=255;
                }

                I2cStart();           //DA转换程序
                I2c_write_char(0x90);
                I2cAck();
                I2c_write_char(0x40);//控制字 允许模拟输出 不自增单端  0100 0000
                I2cAck();
                I2c_write_char(Pwm);
                I2cAck();
                I2cStop();
  }
  TR0=0;         //关定时器
}
/***********************************
          锯齿波4函数
***********************************/
void Fun_AA()
{
        uchar i;
        t1=0;   //重置计数标志位
  TR0=1;        //开定时器
        for(i=255;i>0;i--)
        {
                AA =i;
                I2cStart();
                I2c_write_char(0x90);
                I2cAck();
                I2c_write_char(0x40); //控制字 允许模拟输出 不自增单端  0100 0000
                I2cAck();
                I2c_write_char(AA);
                I2cAck();
                I2cStop();
        }
  TR0=0;         //关定时器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r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C;   //  65536-1000+1
  TL0=0x18;

        ET0=1;
        EA=1;       //定时器总开关
        TR0=0;      //中断开关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void Timer(void) interrupt 1   //中断
{
//  TR0=0;   //赋初值,定时器需在关闭状态
        TH0=0xfc;//  65536-1000+1
        TL0=0x18;//
//        TR0=1;

        t1=t1+1; //计数中断个数 每个中断         1ms

}

全部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