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请问大佬们为什么PA3端口没连器件时为高电平,一连器件就变成低电平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6-26):
你连接一个100M的电阻试试看。这时是高是低呢?

网友B:
PA3弱上拉,接Q1发射结拉为低电平,空载高电平。

网友C:
我也跟你情况一样,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A3弱上拉,接Q1发射结拉为低电平,空载高电平。

那这应该如何改一下呀     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连接一个100M的电阻试试看。这时是高是低呢?

这时候还是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这应该如何改一下呀     大哥

把PA3输出设为推挽输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