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书写规范问题

楼主(2021-06-26):
假如写一个延时函数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我把delay前加个数字就报错了
void 1s_delay(u16 i)
{
   while(i--);
}

写程序不可以在函数名前写数字?

网友A:
函数名可以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但数字不可以放在首位。

网友B:
一、C语言变量名的命名规则:(可以字母,数字,下划线混合使用) 1. 只能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始; 2. 不能以数字开始; 3. 一般小写; 4. 关键字不允许用(eg:int float=2//error  float 为保留字不允许用);  二、函数名的命名规则 1.见名知意; 2.自定义函数函数名首字母大写(库函数里的函数名都是以小写字母定义,为了区分库函数和自定义函数,避免冲突)。  三、宏定义里面的变量 全大写 eg: #define SIZE 100(后面函数所有出现的SIZE全用100代替,它在所有函数执行前先执行)

网友C:
可以写数字,但是不能写到首位,不符合命名规范

网友D:
数字不放在首位。

网友E:
这个有一个规则限定的,建议找一本基础的C语言书,看一下比较好

网友F:
数字不能放到首位

网友G:
void _1s_delay(u16 i)
{
   while(i--);
}
这样就行啦

网友H:
C语言变量名的命名不能以数字开始

网友I:
c语言中数字不能是首位的,你可以用英文字符来替换就行了

网友J:
程序代码规范化基本上有七大原则,体现在空行、空格、成对书写、缩进、对齐、代码行、注释七方面的书写规范上。

网友K:
不能,运行一下就会报错吧

网友L(2021-09-17):
数字不能放第一位

网友M:
1、变量名以英文字母开头
2、变量名中的字母是区分大小写的
3、变量名不能是关键字
4、变量名中不能包含空格、标点符号和类型说明符。

网友N:
标识符必须由一个字母或下划线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