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限位开关编程思路

楼主(2021-06-26):
两个电机,1号电机动作到限位开关1位置停止此时限位开关信号一直输出, 用该限位开关信号启动2号电机,2号电机动作到限位开关2位置停止,由于1号位置开关信号一直输出会导致2号电机不停,我写的代码是一号限位==0  2号电机动作2号限位==0  2号电机停止  但是现在一号限位一直输出  求个思路

网友A:
楼主提出的是简单控制逻辑问题。一般驱动机械装置的电机不会是一次性单方向运行。通常是有起始位置,得电后运行到限位位置,最终都要返回到起始位置。而且要有中间位置判断。在运行中发生意外很可能停在中间任意位置,故障排除后是继续运行还是返回起始位置,这是要根据实际需要设计的。如果只是实现两个电机接力运行可以这样写:
        if(K1==1&&K2==1)
        {
                The_motor_1=1;
                The_motor_2=0;
        }
        if(K1==0&&K2==1)
        {
                The_motor_1=0;
                The_motor_2=1;
        }
        if(K1==0&&K2==0)
        {
                The_motor_1=0;
                The_motor_2=0;
        }

网友B:
1:1#限位动作时,置位一个标志位,如果该标志位为1,启动2#电机,2#限位动作,清该标志位;2:当1#限位由1转0时,才能启动2#电机并自保持,也是需要一个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限位动作时,置位一个标志位,如果该标志位为1,启动2#电机,2#限位动作,清该标志位;2:当1#限位由1 ...

由于1号限位一直动作  清了标志立马又产生标志了  我就是走不出这个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出的是简单控制逻辑问题。一般驱动机械装置的电机不会是一次性单方向运行。通常是有起始位置,得电后 ...

谢谢老师  我明天试试这个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1号限位一直动作  清了标志立马又产生标志了  我就是走不出这个圈了

置位标志位之前,先判断2#限位开关,2#动作就不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置位标志位之前,先判断2#限位开关,2#动作就不置位

1号开关是一直保持动作的  要用一号的动作启动2号电机  所以清了标志又会立马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出的是简单控制逻辑问题。一般驱动机械装置的电机不会是一次性单方向运行。通常是有起始位置,得电后 ...

试了下没解决  我给您大概描述下
限位子函数
if(K1==0)
K1_SIGN=1;
M1=1;//1号电机停止
if(K1==1&&K1_SIGN=1)
K1_SIGN=0;
if(k2==0)
K2_SIGN=1;
M2=1;//2号电机停止
if(K2==1&&K2_SIGN=1)
K2_SIGN=0;
运行子函数
if(K1_sign==1)
M2=0;//2号电机运行
  现在问题就是因为k1处于一直接通状态导致K1_SIGN一直==1  所以即使K2_SIGN==1 M2也不停止 即使
if(K1_SIGN==1&&K2_SIGN==1)M2=1;这样都不行

楼主:
解决了谢谢老师指导  增加了个标志 K2动作时时清除  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号开关是一直保持动作的  要用一号的动作启动2号电机  所以清了标志又会立马产生

我为什么说增加标志位而不是直接取1#开关状态,就是考虑开关是一直通的,而标志位可以被清除也可以不被置位,如果2#开关动作,就跳过标志位置位,怎么还会产生置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