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读取DHT11程序要如何编写?求指导

楼主(2021-06-26):
CC2530读取DHT11温湿度数据,通过1602屏幕显示,在通过esp8266将数据发送到手机。

网友A:
按DHT11时序读取数据,按1602时序显示,按8266要求发送数据,简称驱动,组合起来就是完整程序。

网友B(2024-06-20):
需要又DHT11.c和.h的驱动文件,然后使用esp01s通过TCP透传发送到shouji

网友C:
好像DH11是IIC的或SPI的,按这个协议来读就可以了,读出来的数还要处理的